45钢攻牙用什么油不会使工件表面有黄色油垢

楼主(2017-07-03):
        我公司经常需要批量攻丝m6 m8盲孔,一直用的菜籽油攻的,攻完之后用空压机吹,但是时间稍微一长 工件的表面就会产生深褐色的油垢,影响了工件的表面美观,时间长了擦不掉,而且一整片。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目前用专用的不锈钢攻丝油的话价格感觉比较贵,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是否有用。

网友A:
用切削液

网友B:
菜籽油不行,换花生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切削液

哪种切削液,能具体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籽油不行,换花生油试试

花生油真的可以吗

网友:
专用攻丝油会好点的,还起到防锈的作用,至少不会出现褐色的结块

网友C:
使用纯一点的机油吧;食用油或多或少含有水分

网友D:
用菜籽油??一般机油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菜籽油??一般机油就可以啊

你试过??车间的师傅都说不能用机油,用机油还不如什么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纯一点的机油吧;食用油或多或少含有水分

试过吗,车间的师傅说机油不行

网友(2017-08-23):
引用 楼主:
你试过??车间的师傅都说不能用机油,用机油还不如什么都不用

机油确实不行,黏性大排屑困难,盲孔加工更容易干断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切削液

我以前的攻m6,m8的牙就是用锯床上的切削液边攻边甩,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