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参数化设计中Excel的应用

楼主(2017-07-03):
SolidWorks参数化设计中Excel的应用
摘要:运用SolidWorks自带的系列零件设计表功能,可以自行设计SolidWorks参数化设计系统,系统主要利用Excel的强大功能,进行二次开发系统界面,达到企业的设计流程及设计规范。
关键词:SolidWorks,设计表,Excel,参数化

一、前言
大家都知道,SolidWorks可以将Microsoft Excel表格内嵌到SolidWorks文件里面作为系列零件设计表。通过系列零件设计表来控制模型的相关属性(约二十多种属性可被系列零件设计表控制),可以很方便地对零件或装配体进行配置设计。
大家也知道,Microsoft Excel表格有很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除了可以在Excel表格上应用丰富的函数外,还可以在表格上加入宏。
基于以上两点,能否在系列零件设计表中应用Excel表格的数据处理功能呢?下面将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探讨。

二、操作实例
1、先创建一个螺钉零件,并生成系列零件设计表。
通过系列零件设计表控制的尺寸和特征如图(1)所示:

图(1)
2、在系列零件表上插入“sheet2”,在“sheet2”上制作如图(2)所示表格。

图(2)
注意:
1)“sheet1”一定要在最左边的位置,这样SolidWorks才可以读取到尺寸信息。插入“sheet2”的方法是右击“sheet1”选“插入”命令。
2)表格中除了加入两个复选框外其它全部是普通的单元格
3)复选框加入方法如下:

3、利用Excel的数据处理功能控制模型的尺寸参数和特征压缩状态。
1) 在sheet1!B3单元格处输入公式:=Sheet2!C3
公式意义:螺钉总长尺寸与Sheet2上的C3单元格数值相关联
2) 在sheet1!C3单元格处输入公式:=IF(Sheet2!C6=TRUE,INT((Sheet1!B3-2.17)/E3)+1,IF(Sheet2!C8>(INT((Sheet1!B3-2.17)/E3)+1),INT((Sheet1!B3-2.17)/E3)+1,Sheet2!C8))
公式意义:如果Sheet2上的“全螺纹螺钉”复选框选中则自动计算螺纹圈数
如果没有选中此复选框,则按Sheet2上的C8单元格数值设定螺纹圈数(手动设定时如果设定的数值超过全螺纹的螺纹圈数时,按全螺纹的圈数更新模型)。
3)在sheet1!D3单元格处输入公式:=IF(Sheet2!C5,"s","u")
公式意义:如果Sheet2上的“螺纹是否简化”复选框选中则将生成螺纹的扫描切除特征压缩(此时螺纹圈数不会起作用),否则解除压缩。
4)应用效果,下图所示为不同选项对应不同状态的模型

三、总结
以上的例子只是采用了很简单的模型,也许简单的模型并不能充分体现出这种方法的实用性,但针对模型的参数有着较复杂的函数关系时,我们不妨将它的方程式和描述写入表格中,当然也可以在Excel表格里面加入窗体元素(如:单选框、复选框等)和宏命令。这样,当你在使用这些零件时只需在表格中设置相应的参数即可。

网友:
点个赞,技术贴啊,EXCEL 强大

网友:
米思米是否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A:
装配体能实现吗

网友:
EXCEL号称魔表

网友:
哈哈 都是很基本的技术 但是楼主这样结合起来 就不同凡响了~~!
可惜 机械软件这块  弄出花了 似乎也找不到很大的用武之地
但是我还是支持楼主 ~~

网友:
我自己也用excel vba 来驱动SW
专门用于 link 打开文件、处理装配体明细表,批量导出 三维、二维格式 ~

网友B:
正在学习参数化设计,如果产品足够成熟,可以用这方法做一个相应的标准件库,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好,666666

网友:
SolidWorks参数化设计节约了设计时间,提高了效率。

网友:
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哦!

网友:
solidworks通过导入execl表格,节省录入时间!

网友:
SolidWorks简单、易用,功能很全面

楼主:
这是SolidWorks自带的方程式,还有公司专门做二次开发的,比如:Autidriver 做起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能实现吗

这是SolidWorks自带的方程式,还有公司专门做二次开发的,比如:Autidriver 做起来更方便

网友(点评):
我跟你说装配体能实现吗?你不要说别的好不好。

网友:
很不错的心得

网友:
点个赞,技术贴啊,EXCEL 强大!!!

网友:
挺不错的功能,值得我们去看看

网友:
利害啊,学习了。

网友:
正在学习参数化设计,如果产品足够成熟,可以用这方法做一个相应的标准件库,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好,JANSON8

网友:
参数化真的非常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SolidWorks自带的方程式,还有公司专门做二次开发的,比如:Autidriver 做起来更方便

可以的,但是整个方程式比较乱

网友:
借助表格的功能快速录入数据,提高效率

网友:
对于系列化产品参数化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7-08-05):
参数化设计,提高效率

网友:
感谢分享,很强大的功能,

网友:
excel的确不错,在大软件的应用上比wps强

网友(2017-09-13):
利害啊!学习中,。。。。。。感谢分享,很强大的功能

网友(2020-09-10):
赞一下,这是我曾经的启发资料,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参数化设计,如果产品足够成熟,可以用这方法做一个相应的标准件库,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好,666666

怎么样了,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不错,excel功能很多需要学习,深度学习!!!

网友:
前期麻烦,后期会很简单

网友:
常用零件用这种设计很方便👍

网友(2021-01-23):
马上用到。

网友:
谢谢,马上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