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相关问题

楼主(2017-07-03):
       现在想用伺服电机做个东西,要用pc实时检测电机的输出力矩,同时能够在pc机上编程控制电机,实现pid控制等功能,想请问下各位大神。用伺服电机加电机驱动器能否实现。我下载了松下的panaterm软件看过,监测是能够实现的,但控制好像不行,是不是还需要再加运动控制器等?

网友A:
PC监测可以。
PC控制也可以,但一般用在要求低的场合。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

大佬,咋实现啊,是要加运动控制卡,搞成pc-运动控制卡-电机驱动器-电机这样的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监测可以。
PC控制也可以,但一般用在要求低的场合。

那如果要求较高,该咋弄呢?

网友:
要通过单片机控制,如PL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