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祛毛刺

楼主(2017-07-03):
有没有做化学祛毛刺或者电解祛毛刺的  我这里有需要

网友:
这样强行蹭分会不会被拉黑啊,你这个问题有请4楼大侠解答

网友A:
化学去毛刺工艺一种浸泡工艺,通过浸泡的方式来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该工艺源自德国,目前主要的合作对象是德国博世集团,该工艺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领域。

网友:
无锡欧谱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德国OPULL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公司位于无锡汇坚国际工业原料城内,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通过其采用专有的纯化学浸泡工艺,针对金属零件进行去毛刺处理,改善表面,提高电镀耐腐蚀性等相关处理加工,并且通过稳定的可复制的处理效果,完美的实现工业化运用。百度上的广告,效果自己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学去毛刺工艺一种浸泡工艺,通过浸泡的方式来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该工艺源自德国,目前主要的合作对象是德 ...

化学去毛刺工艺一种浸泡工艺,通过浸泡的方式来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该工艺源自德国,目前主要的合作对象是德国博世集团,该工艺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领域,金属零件加工领域等,适合的工件一般为汽车零部件;冲压件;油泵油嘴零件;纺织零件;齿轮零件;轴承零件;电子元器件;轴承件;传动零部件;紧固件;CNC加工件等等,该工艺主要是利用毛刺和工件本身组织结构的差异性,通过垂直反应的原理,来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我们对于毛刺的定义是指毛刺的厚度是在20丝以下的工件,与毛刺的高度没有关系。
目前德国CULLYGRAT化学去毛刺工艺有两种药水:
CG-FE(铁件去毛刺药水):主要针对一些铁素体钢材,目前可以处理350多种不同材质的工件,处理不了的是不锈钢奥氏体的零件,也就是说含CR不能超过18%,但不含镍的零件。
CG-CU(铜件去毛刺药水):主要是针对一些铜材,适合一些黄铜,青铜等零件,只要是铜件,基本上都可以采用此工艺去除毛刺的。
何时使用CULLYGRAT化学去毛刺工艺最有效:
1.当内孔或多孔,多边棱和锐角的复杂零件不能用常规工艺去除时.
2.当工件不仅需要去毛刺时,还要改变宏观几何形状时.
3.当须得到纯金属表面时.
4.当须保证连续的批量生产时.
5.当要求的公差范围极小,且须保证精度能准确复制时.
相比较传统的去毛刺而言,该工艺在在可靠性,可重复性,稳定性,环保性等方面更是远优越于传统工艺,以下就该工艺性能简单介绍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化学去毛刺工艺一种浸泡工艺,通过浸泡的方式来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该工艺源自德国,目前主要的合作对象 ...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网友(点评):
别说了,他除了COPY也不懂什么,一贴5角,你懂得…………

网友:
化学去毛刺的工艺在批量件上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点评):
化学去毛刺的最大优势是复杂零件内部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