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立式的机座,壁厚大概做多厚?

楼主(2017-07-03):
如题,轻大家多多指教,切割机构重300KG.机座用铸造还是焊接好?

网友:
铸造好,但是焊接方便、便宜一些;壁厚8mm以上,看具体受力情况

网友A:
你那个两条导轨不在同一块板上,如何用焊接变形比较大,位置不好定啊

网友B:
板厚不重要关键看结构。
必要时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

网友:
批量大用铸造,批量小用焊接。

网友:
铸造的整体性和抗振性要稍微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厚不重要关键看结构。
必要时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

大侠,有做这方面结构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两条导轨不在同一块板上,如何用焊接变形比较大,位置不好定啊

谢谢提醒,会把它们弄在一个板上的

网友:
就一个还不爆了得了

网友:
少量的话还是用焊接的方便,铸造成本比较贵,而且生产周期还长

网友C:
看着情况,我的话就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情况,我的话就焊接了。

结构的话,大侠认为怎么做合理,如果像这个外形,然后就用20的板拼接起来,可以吗?

网友(点评):
20太厚,主体12个厚足够,内腔加筋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构的话,大侠认为怎么做合理,如果像这个外形,然后就用20的板拼接起来,可以吗?

筋怎么加?角铁搭个框架,然后板往上焊吗?请赐教哈!

网友:
现在做铸件可以用消失模做,打样很方便,这个的话外部壁厚一般18-20,内部做网状的筋15左右,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