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轴向固定求教

楼主(2017-07-03):
如题,直径25、长度两米的细长轴,一端固定,承受1t的拉力,无径向力,无扭矩,不作传动用,求教轴向如何固定

网友:
耳环,螺纹,焊   随你喜欢,不过也看你的场合

网友:
看车床光轴

网友(点评):
不解,求指点

网友:
用螺纹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能想到比较可靠的就是螺纹和焊接法兰了,焊接承载能力跟寿命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是拉杆啊

网友(点评):
对,只承受轴向拉力

网友:
M24螺纹能承受17吨以上的拉力

网友:
端面钻螺纹,加个工艺环

网友A:
螺纹加工出来上个吊环(外)都行,M20刚好能吊起1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加工出来上个吊环(外)都行,M20刚好能吊起1t

6楼说:“M24螺纹能承受17吨以上的拉力”;你们可以互殴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可有证据!(GB)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488655-1-1.html 楼主贴出来证据了

网友(点评):
应该承受不了这么多。

网友:
问题还是有些不太清楚,一轴端固定,那另一轴端呢?受力点在哪儿呢?

网友(点评):
轴是用来锁紧用的,固定端连接负载,另一端浮动,需要制动的时候有制动机构抱紧光轴

网友:
很多设备都是用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