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对称的零件可以按对称零件标注么?

楼主(2017-07-03):
如图,我好多件左右就差几个孔。。。。标注时候好头疼
在GBT 16675.1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1部分 图样画法 里规定:

在GBT 16675.2-2012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2部分 尺寸注法  里规定:

但是,没有提到基本对称的零件怎么标注。
要是按不对称的方法标注,太麻烦了
我理解是可以按对称标注的。
GBT 16675.2-2012里画的图,可以按GBT 16675.1 只画半个图。既然半个图,就只能单边标注,我仍然可以选择以中心线为基准标注
那同样的,GBT 16675.1 里,基本对称的时候可以画半个图,那在标注的时候,只能按对称标注。
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即使对称,我一般都全部画出来,加工者可以一目了然,避免引起误解。不要纠结是否多标注,多标注比少标注好。

网友B:
对于独立的可以2*XX,分割的只能标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对称,我一般都全部画出来,加工者可以一目了然,避免引起误解。不要纠结是否多标注,多标注比少标注好 ...

我下面贴个图,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独立的可以2*XX,分割的只能标全

大侠,我下面贴个图举个例子,帮我看看

网友C: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标注越详细越好

楼主:
我随手画一个举个例子
这个件在按不对称标注时候,标注线会各种相互干扰,约复杂的零件约明显。经常看的我自己都找不到线
按不对称标注时候,还存在一个疑问。像图里面50的孔,相对位置需要。假如使用镗铣床之类的,对刀是靠中心线。若此时不画出中心线是不是少了点什么?还是再加个参考尺寸给出提示?

一下三种画法那个合适?还是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标注越详细越好

韩寒大元帅,我下面贴个图,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韩寒大元帅,我下面贴个图,帮我看看

从加工来看的话,有没有中心线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基准,编程、对刀,都要有一个工艺基准的,而工艺基准是根据设计者的设计基准来的

网友:
可以的,不同之处单独标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手画一个举个例子
这个件在按不对称标注时候,标注线会各种相互干扰,约复杂的零件约明显。经常看的我 ...

标不标准不知道,个人感觉这个按照不对称,没中心线标注好。理由:第一种标准,有加工基准和设计基准不重合误差;第二种,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保持一致,本身零件就不是对称,就没有对称线一说;第三种,中心线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投机倒把的做法必定会产生问题,随然国标允许这样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手画一个举个例子
这个件在按不对称标注时候,标注线会各种相互干扰,约复杂的零件约明显。经常看的我 ...

第一种,第二种都可以。只是设计基准不一样,一种以边为基准,一种以中心线为基准。

网友(点评):
我喜欢第一种标注方式,看起来简洁。虽然我这点水平还不是很理解设计基准。我感觉假如这个件是单独的,基准在哪里都无所谓。要是属于一个系统里的,两个孔还要居中的话,还是用中心线做基准好点。

网友:
我喜欢简洁的标注,只要是对称要素,就想简化标注。简化标注利于读图。
有些对简化的反对意见,其实是借口,加工错了不想承担责任。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有问题、有疑问可以沟通,你不能不清楚、不同意就按自己的意思来。
从合作配合的角度,用我以前在航天的一位老专家的话说,“谁会没事找事啊,肯定是要以你的意思为准,你是设计嘛!”

不过具体情况下,还得自己斟酌。有时你需要掂量坚持真理的风险。

网友(点评):
是的 我也觉得简化了反而容易理解图纸

网友:
我感觉3种标注方式看起来都不美观,尺寸线都有交叉。用对称标注,为什么不用中心线啦。孔的尺寸标注到中心线上,绝对没有尺寸线交叉的问题发生。标注尺寸在完整的基础上,尽量简洁,一眼就能看出设计者的表达的意思为好。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用对称标注时候,把上面的标注拉到下面就能避免交叉。但是俺不对称标注,肯定是交叉,越复杂的图交叉越严重。一眼看去,全是尺寸线。。我也觉得标注要简洁为好

网友:
说实话,怎么标和怎么用有关系,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而且从加工角度来说,只有对称和不对称,不存在基本对称的说法,表达最重要的是清楚、全面而不是简洁。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就可以了,因为你不对称的也做了说明了!同时楼主在下发文件的时候可以和加工者多沟通,大家约定俗成了大家都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手画一个举个例子
这个件在按不对称标注时候,标注线会各种相互干扰,约复杂的零件约明显。经常看的我 ...

第一种,你标不对称那个孔的时候选择中心线为基准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是的 当时就随手画了下,没有考虑那么多。谢谢

网友:
简化画法的标准里面,实际使用以不引起误解为尺寸.
还有现在都是三维了,简化画法反而不是必须的了.(螺纹表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