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控制柱塞泵改液控

楼主(2017-07-03):
‘’

现在想将伊顿72400柱塞泵由机械控制改为液控,想问一下该如何改,伺服控制阀内部结构如何。这是拆下的一个柱塞泵伺服控制阀,想问一下有沉孔的三个空分别是什么油道,当摆杆摆动的时候,内部阀芯是如何动作的

网友A:
1,中间是来油,两边是控制油路(控制变量斜盘伺服控制缸)
2,楼主要改油控我有个建议楼主可以直接加个油缸推动操作杆,来的简单直接,也免去了考虑内部结构,再说知道也没用,没法改。
3,建议楼主没弄明白前不要乱动,免得以后装不上谨记!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

网友:
伺服阀很娇气,对加工和装配要求比较高。弄不好就闹别扭,我们原来的液压系统就是这样。

网友:
液压只能作为辅助助力,如果改成全液压控制,你得配合处理器,传感器,角度信号等,你确定你有这么专业,还有就是一旦液压了,工作稳定有保障吗,别人之所以用机械控制,是为了“可靠”,你改液压的出发点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间是来油,两边是控制油路(控制变量斜盘伺服控制缸)
2,楼主要改油控我有个建议楼主可以直接加个油 ...

中间的来油是来自于补油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