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形孔位置公差如何标注

楼主(2017-07-03):
请教一个问题,某个零件有类似下图的部分,想要保证腰形孔相对中心轴线的相对位置,应该怎样标注位置公差呢?通过位置度如何标注?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7-4 09:03):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正负0.1就可以,用于调整张紧带轮的,可以标注35的公差,如果想用位置度标,翻了一下国标没有找到,一般腰孔标注位置度吗?

网友:
一般就是精度要求不高防止加工误差较大或者调节用,我才用腰孔。你这个情况用对称度如何?
或者对35标公差得了
对了你精度要多少?

网友:
或者对35标公差得了

网友:
标个位置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
腰形孔中心距两个方向的加公差就好了,不用标注位置度了吧

网友:
腰型孔的目的就是可调节,可左可右,所以标公差意义不大。孔比螺栓大,上下也没有必要标注公差。就你图上的标注方式完全可以。

网友:
图纸都有默认公差的
直接按照默认公差走就行了
±0.25意思意思,不过上图给的上下给±0.25还能接受,空间足够的话,左右给±3mm的无所谓啊。。

网友:
不用公差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最后还是对尺寸35加了正负公差,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