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种一体钣金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7-07-03):
这种钣金怎么能做到的?不解

网友A:
折弯—焊接—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焊接—打磨

请问焊接前是一个件,还是两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焊接—打磨

可以一次完成折弯吗?

网友B:
一个件或者两个件分体焊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件或者两个件分体焊接在一起。

请问一个件直接折弯不会干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至少2件焊接后打磨的。你仔细找找转角处,到底是焊缝,还是圆角

一般应是一件,这样焊缝少

网友(点评):
一件怎么折弯?

网友:
激光切割,折弯,焊接,打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个件直接折弯不会干涉吗?

这就看这个钣金件的设计者的水平了,这种工件个人认为单件折弯后首位相接会省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焊接前是一个件,还是两个件?

一个

网友:
两个件吧!一个件直接折成这个形状有点困难

网友F:
折弯后,封口焊接的,只是打磨的很光滑,所以你会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看这个钣金件的设计者的水平了,这种工件个人认为单件折弯后首位相接会省事点

单件的话折弯非常折腾,需要用特殊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应是一件,这样焊缝少

折弯还是容易的,工艺和工人都知道该怎干

网友G:
一件可以的,折弯时和机床有一点干涉,完成后稍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件可以的,折弯时和机床有一点干涉,完成后稍整形。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弯后,封口焊接的,只是打磨的很光滑,所以你会看不出来

多谢指教

网友H:
可以是一个件,也可以是多个件,强度要求高,就一个件,不高,可以分拆多个,但是,一定有个折弯和切口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是一个件,也可以是多个件,强度要求高,就一个件,不高,可以分拆多个,但是,一定有个折弯和切口工艺 ...

拆分成多个是为了加工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个件直接折弯不会干涉吗?

折弯时会有干涉,角度达不到理论要求,需要焊前整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分成多个是为了加工方便?

拆分要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并不是说拆分了,就方便,规则提还好,非规则体就好扯的,如果是我,这个工件我就不会拆分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焊接前是一个件,还是两个件?

一个件也能,就是难度大。批量小的话可以一个件,刀具避不开就折弯后校形。

网友I:
无论量大量小要想做漂亮,就建议用1个件,完全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论量大量小要想做漂亮,就建议用1个件,完全可以实现的

谢谢指教,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件也能,就是难度大。批量小的话可以一个件,刀具避不开就折弯后校形。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时会有干涉,角度达不到理论要求,需要焊前整形。

嗯,忘了还可以整形。

网友(点评):
写错了 焊后校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论量大量小要想做漂亮,就建议用1个件,完全可以实现的

演示的很好。

网友:
下料-去毛刺--折弯-焊接-打磨

网友(2017-08-16):
很简单啊,我觉得随便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两件东西拼接焊接起来

网友(2017-12-12):
这种事几个件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
看着挺薄的,一体折弯是可以做出来的,当然折弯机不是平常见到的那种。应该是用的剪切式的折弯机,最后焊接起来。打磨好后电泳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