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结构请教?

楼主(2017-07-03):
200X200X120,R100,厚度3,形状只是示意。
请问钣金工艺能否实现这个结构?
目前我的想法是,分别折弯,焊接,打磨喷漆,看起来会像一体成型的。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磨具来实现成型的。
欢迎各位前辈分享经验。谢谢!@走心的小冬瓜

网友A:
图片未附上,请重新上传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未附上,请重新上传

谢谢提醒

网友:
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滚圆后和另一块焊接

网友B:
你那个直角的地方,允许R多大?

网友C:
应该可以模具成型吧,我虽然没做过同样产品,但是有类似的,一种外壳,模具直接成型的,你看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形状能直接模具成型???

网友(点评):
是的,模具成型的

网友:
做模具可以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直角的地方,允许R多大?

5-2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模具成型吧,我虽然没做过同样产品,但是有类似的,一种外壳,模具直接成型的,你看一下!

好厉害,那这个应该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用冲压可能不好成型,用拉深等其它办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种只能冲压+拉伸做

网友:
看你要求的精度多高,圆弧部分是可以通过多道折弯做出来,如果量大可以做折弯模(精度高),然后手工焊接顶板

网友D:
要求不高就拼焊打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就拼焊打磨吧

请问一般会有几种选择呢?

网友:
同问,直角的地方,允许圆角多大

网友:
上面那个板焊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