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动画解码一款缓冲气缸

楼主(2017-07-04):
       气缸是非标自动化中的主要执行件,但它有过程冲力大的缺点存在。为此,近些年出现了很多改良性气缸。形式多样的缓冲气缸也就得到广泛使用。这里用3D动画的形式,表述其中的一款,以作分享。

       (原理)  动画中,在气缸杆活塞杆)向右推出过程的末端阶段,气缸杆(活塞杆)左端带红颜色的外锥(曲面),与缸体右端黄颜色的那个带内锥孔,相互间的间隙慢慢小下来,进而达到减速(缓冲)的目的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在负载下效果如何。。。
感觉还是用排气节流阀更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在负载下效果如何。。。
感觉还是用排气节流阀更可靠点。。。

是的,外置件只是通用和方便,具体到某个项目还是软控针对性强。

网友:
点个赞。细节再.......

网友:
还是那句话,不懂就不要秀智商,自个拆一个气缸看看是什么结构。气缸这么便宜的东西有必要专门加工个锥孔吗?再者从原理上说好好计算一下行吗,锥孔的间隙到多小才有缓冲作用,别信口开河。看看实际气缸怎么做的吧,一个密封件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又来倒什么?这是原理啊。不然得要个研究院的高工才行

网友(点评):
你那是什么原理啊,怎么又高工蹦出来了,你自己到底拆过气缸没,就回答最后一条就行。

网友(点评):
对你说过多次,有本事自己弄几帖去。

网友(点评):
我有没有本事发贴是我的事,难道这就是你可以胡说八道的理由?

网友B:
我拆过,锥度带小孔,做过油缸也这样。楼主发帖大家讨论一下嘛,别上来就吵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锥度带小孔,做过油缸也这样。楼主发帖大家讨论一下嘛,别上来就吵吵。

你确定吗?油缸最接近的是锥套浮环,也没有两个锥配合的。这些东西随便找本手册都有介绍的,难道你们都不看书吗?

网友:
大家讨论讨论,自己不确定的可以说一下。畅所欲言,但是不代表正确的可以。二位都消消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