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或铸铁能与5钢焊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7-07-04):
如题,谢谢。

网友:
只知道铸铁比较难焊接

网友:
那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
能连上的。

网友:
       铸铁含碳量较高,不好焊接,45钢本身也不好焊接。焊接相当于正火,淬火,含碳量高,焊缝组织有较多渗碳体,焊缝显脆性,内应力集中。即便要焊接,焊件必须预热,必须在一定温度下焊接,且焊后缓慢冷却,进行去应力退火。(焊接应该是可以焊,这个要考虑到你零件焊接的强度要求,重要性,选好焊条,注意焊接方式)

网友:
焊是可以焊,焊条的选择要注意,关键在于焊接后的强度要求如果,如果要求强度高,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要焊只能是不能保证强度的铜、锡焊之类

网友:
能焊,焊的方式也很多,三者的焊接性能都不好,不如粘或螺钉把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