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5——GB中吊环螺钉的疑惑

楼主(2017-07-04):
1,GB 825-88 吊环螺钉中为什么起吊重量这么小,比如M24的螺栓轴向载荷100KN问题不大,这里单螺栓起吊重量却只给了1.6t,难道仅仅是为了安全?
2,这个标准影响了我对很多类似结构的设计,导致螺栓用得很大。

网友:
      100KN应该是按螺栓的直径算的,但是吊拉的时候其实主要是螺纹受剪切力,这个力是小于整个螺栓的抗拉力的。所以标准上的1.6T理论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具体分析要查一下资料。

网友:
      单螺纹起吊螺纹受力较均匀;双螺纹起吊,有一个水平分力,可能导致起吊时螺纹倾斜受力,部分螺纹应力集中,螺纹容易失效。故双螺纹起吊比单螺纹重量低。这个只是推断。哈哈,仅供参考。

网友:
还有他的安全系数肯定也比一般情况高,毕竟是用于起吊的,容易发生事故。

网友A:
幸亏还知道查。在机械零件教科书中有各种各样的安全系数,像吊装类是安全系数较高的,这儿就大致为10左右,要是钢丝绳,大致就为20左右。而普通轴有时仅1.5等。

网友:
横向剪切和材料的塑性变形量不一样吧

网友:
标准就是标准是不能突破的。如果明显不匹配可采取其他一些形式。

网友:
老哥 安全系数大,就像真空吸盘各种吊具安全系数都是4,6,8,10这种很大的,轴电机功率什么的都1.几

网友: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
人命关天,所以安全系数会大些

网友:
手册给出的螺栓的承载力,是纯拉力。
对于吊环螺钉,即使是纯拉力,由于吊环的结构,承载能力不足。
况且吊环螺钉一般在使用2个或4个的时候,除了要chengsr拉力外,还要承受倾覆力矩,所以承载能力会更加降低。

网友:
一些进口的吊具就很轻巧(对比国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幸亏还知道查。在机械零件教科书中有各种各样的安全系数,像吊装类是安全系数较高的,这儿就大致为10左右, ...

这个感觉靠谱。。。安全系数取得高。

网友:
这个标准里的吊环螺钉工作载荷偏保守

如果想用小直径螺栓吊装重物,请选用满足GB 27696 《一般起重用4级锻造吊环螺栓》的产品

这个标准对吊环的安装和使用规定也比较详细

一般吊环上会标出极限载荷

理论上还应该有6级或8级的吊环螺栓,不过没找到对应标准

网友:
我也一直很奇怪呢。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幸亏还知道查。在机械零件教科书中有各种各样的安全系数,像吊装类是安全系数较高的,这儿就大致为10左右, ...

请问一下,加入两个螺钉起吊的极限载荷a,是指每一个螺钉的极限载荷是a,还是两个螺钉一起的极限载荷是a。

并且在校核时,还需要考虑安全系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加入两个螺钉起吊的极限载荷a,是指每一个螺钉的极限载荷是a,还是两个螺钉一起的极限载荷是a ...

是单个的。
实际使用时还要考虑角度的影响和是否平稳起吊等,采取相应的系数或余量。

网友:
书上的标准都是理想化的受力状态

网友:
我曾经也有过与楼主的类似疑惑。我想标准这样规定,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安全系数取得比较高;
2. 吊装时不是纯拉力,有拉有剪复合载荷;
3. 材料用的20钢。没有调质,抗拉强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