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件加工后氧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04):
才加工好的一批7075零件,有几个零件出现了黑色的氧化斑点,也并不是所有7075零件都存在这个问题。

起初看到这个黑斑的时候,以为是材料出了问题,但是用金相砂纸轻轻打磨可以去掉这个黑色痕迹,所以我想应该是氧化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零件氧化,以后在加工中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切削液加工完后没及时清洗,就这样

网友:
应该是残留的切削液

网友:
清洗不干净。

网友:
用其它铝也一样,铜更加

网友A:
问一下,7075有表面处理后像不锈钢的外观吗?

网友:
氧化厂不过关,什么切削夜啥的难道氧化厂不该酸洗碱洗?

网友:
首先有可能是酸性物质腐蚀,也有可能是材质不好

网友:
机加参数不合理?造成温度过高?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结果有黑斑的零件全部重新修一遍
后来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切削液没有擦干净,起化学反应了,如果清水洗过,再擦拭干净,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至于有社友说是加工过铁件的切削液不能加工铝件还真没做过这方面的实验,有机会一定会验证一下

网友:
像污迹,不像氧化。

网友:
切削液居然会对铝件产生反应,这个真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个就是切削液氧化的,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在机床上拿下来就有这种现象,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切削液选用有问题
1、如果加工后没有出现此现象存储后出现的,只需要把加工后的产品在清水中漂洗然后及时拿到外协厂家进行氧化作业就可以了。
2、如果在机床上就发现了此问题需要跟换切削液,如果此机床长期加工有色金属的产品可考虑采用切削油进行冷却润滑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
需要铝板吗?东轻 西南高精铝板 现货库存5000吨 价格优惠 质量有保证 电话13621373425 微信。

网友(2017-09-25):
切削液或者是打包时候残留的胶没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7075有表面处理后像不锈钢的外观吗?

7075氧化后正常是金黄色的,没经过固溶会是茶树灰色

网友(2017-11-14):
我们公司有生产7075,7003,2011,6061,6082,2024,5083等圆棒,方棒,型材,无缝管,研磨棒。起订量低,质量过硬,欢迎来电购买。 佛山市深达美特种铝合金有限公司。吴新华13630195219 QQ 370867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