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总是被击坏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04):
电压是380v的 开关是正泰的3p63A的 网上查说可能是线路没有拧紧?

网友:
看样子是没拧紧,接触电阻大,造成发热烧损

网友:
本身品质?确实有强外电?

网友:
看样子用的是伪劣的铝线

网友:
是不是绝缘不好呢

网友:
是否是空开功率选小了?

网友:
接线够乱的,找个有水平有责任心的电工好好计算一下重新布线就解决根本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电流过大造成,用电电流超过了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可以更换大一点的漏电保护器,或者减小负载,避免所有的负载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