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割力的计算

楼主(2017-07-04):
现需要用刀具切除一个壁厚0.3mm左右的钢/铝壳的两端(如图1所示),两端切除完成后,再用另一把刀具由之前的两个端面进给切割上表面(切除一个口子来,如图2所示)。
整体尺寸为,长41.3-76.9mm、宽33.9-61.45mm、厚4-5.6mm,壁厚0.3mm左右。

如何计算完成如上两次切割分别所需要的力为多大,我查询了网上的资料给出的步骤和对应的情况不是特别详细,恐怕出现问题,所以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指导,急求急求~

网友A:
你这个打算怎么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打算怎么切啊??、

图一:分别固定放置两把刀具(如图3)在规定切割位置,之后将钢/铝壳推过去,完成切割,余料从两边掉落。
图二:菱形刃口的刀具从壳体上方划过,切割过程中将上表面分割成2部分并推向两边,完成切割,上表面分成两部分翻起。

网友B:
锯切力和面积有关,在冶金专业方面的书本里有怎样计算的方法。晚上回去给你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切力和面积有关,在冶金专业方面的书本里有怎样计算的方法。晚上回去给你找一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切力和面积有关,在冶金专业方面的书本里有怎样计算的方法。晚上回去给你找一下。

我现在还疑惑,这个我觉得应该属于类似冲裁那种类型,应该是依据材料的屈服强度。再次求教!

网友C:
锯切?铣切?剪切?还是用其他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切?铣切?剪切?还是用其他方法啊?

http://www.cmiw.cn/thread-488734-1-1.html刀切,但是刀具固定,用气缸去推。

网友:
水切割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如果工厂需求就试试拿去激光割吧,如果自己算着玩就慢慢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