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加工中心选择

楼主(2017-07-04):
最近公司打算购买加工中心,找来mazak人来交流,发现我们自己对加工中心了解甚少,交流进行也比较混乱。还有用什么绘图软件转换成加工中心能编程的图形,都不甚了解。目前都是用solidworks软件来绘制三维图,对于曲面曲线是用pro/e软件比较好吗,还是UG的比较好的?数控车床在UG软件中,是不是有自动编程软件,可以生成代码的?

网友:
MAZAK机床好呀,我们公司清一色MAZAK机床,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UG比较好。。。在模具这一块。。还有mastercam

楼主:
solidworks的没有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
加工中心用软件还是ug比较好,数控车的话可以使用二维的专用编程软件如caxa,mastercam车削部分都可以,ug使用车削部分编程比较少用

网友:
编程的话三维UG比较好。而为用mastercam比较好,基本上机床上都自带的有二维的编程,用UG编程需要有后置处理才能生成机床能识别的代码。

楼主:
数控车的有什么软件能自动生成代码的?我们用的广州数控系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的有什么软件能自动生成代码的?我们用的广州数控系统的?

CAXA都可以

网友:
不用说了,曲面肯定是UG 好啊,功能强大

楼主:
UG好不好学呀,怕出工程图难,目前用的是solidworks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的有什么软件能自动生成代码的?我们用的广州数控系统的?

软件分两部分,绘图部分是CAD,做刀路部分是CAM。软件可以通过后处理文件把刀路转化为机床可读的标准代码。
,好像跑题了。
买进口机床,找我。微信及电话:13058148387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森精机和牧野呢

网友(2017-08-10):
我们公司用的是永进加工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森精机和牧野呢

牧野的加工中心不知道怎样,我们公司牧野的慢走丝真心事多,最近目前修了不少钱

网友(点评):
慢走丝你买的是牧野国产的吧!加工中心都是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牧野的加工中心不知道怎样,我们公司牧野的慢走丝真心事多,最近目前修了不少钱

发那科慢走丝不错,加工稳定,故障少。
微信13058148387

网友:
我们公司都用牧野和阿奇的机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牧野的加工中心不知道怎样,我们公司牧野的慢走丝真心事多,最近目前修了不少钱

UPH系列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