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产品变形,如何来规避?

楼主(2017-07-04):
如果这样一个散热器(底板+N多翅片),经过正常的制程,压合之后,需要进行下整形(因为有时候会有些翘曲),但经过整形之后,给到我们的客户,反馈翅片端有变形现象,很多时候是类似图中状况(有点拱形的感觉)。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规避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先介绍一下目前所采用的生产工艺

楼主:
底板锯切加工,翅片锯切加工。
然后两种部件通过压合组装在一起(底板+30pcs左右翅片)
然后进行整形,基本就是成品了。

楼主:
整形完之后会产生应力吗?

网友:
整形完后,建议热处理一下,消除内应力

网友:
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自身的问题还是快递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暴力快递弄的

网友:
还是仔细观察一下连接的部位吧

网友:
这种问题,原因只有楼主自已找了。

网友:
现在插片式的应用很少了吧,大多都是一体的吧。
你这种凹进去是翅片变短了还是翅片出现弧形了?

网友:
楼主这种产品我做过的,还是你产品没整形到位,我司专业整形,如有需要请联系13166036883杜

网友(2017-09-18):
路过,请教一下楼主,整形是怎么做的,另外这种组装的散热器和铝型材拉出来的散热器在散热效果上有差别吗,用这种散热器是成本比型材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