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走行轮的材质及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7-07-04):
现在,我公司要开发一个堆垛机,一般走行时采用走行箱进行控制,但国产走行箱不耐用,耐磨性不满足要求,一般使用1-2年就磨损严重。使用德马格走行箱又太贵了。在考虑非标设计的情况下选择何种车轮比较适用?45钢淬火肯定不行了,但是提高耐磨性的其他办法我又不知道,另外需要什么参数大伙可以提出来。大概每年行走40-50公里,承载3吨,变频电机控制走行及停止,采用电机抱闸制动。

楼主:
此图片是一个堆垛机大概的结构图纸

网友A:
通常这类要用低碳类Cr、Mn、Mn系材料,进处渗碳淬火

网友:
....45#也就大范围用
但是特殊方面,特殊用途的,还是交给专用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类要用低碳类Cr、Mn、Mn系材料,进处渗碳淬火

老哥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堆垛机?半个同行啊。都在仓储行业
不过我们不搞堆垛机。随便说说
你可以参考下起重机的车轮,JB里稍微提了下;
车轮和导轨是摩擦面,导轨一般是轻轨,二次浇灌的,所以在磨损的时候,必然是轮要磨损。轨道磨损了没法处理
要给出合理的磨损值,磨损均匀的话,使用时候相当于整体下沉。各传感器能正常感应就行。
承载3t,是货物的重量的话就非常重了,考虑加宽轮面
表面淬火
考虑使用铸钢之类的。
说了半天等于没跟你说啥

网友B:
忘了说
加大轮,看你的图,轮太小。一般下横梁是分成三段的。两边轮、中间段。两边轮的侧板加高加厚,高出中间段,加大轮。你百度下图片或者有时间去展会看看;
车轮怎么磨损,天轨吊梁那里的导论必须接触,要不然倒了。
材料我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垛机?半个同行啊。都在仓储行业
不过我们不搞堆垛机。随便说说
你可以参考下起重机的车轮,JB里稍微提 ...

哈哈,堆垛机加货物是这么重,另外其实我是做生产线的,堆垛机只是这回和总标一块中了想开展以下新的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
加大轮,看你的图,轮太小。一般下横梁是分成三段的。两边轮、中间段。两边轮的侧板加高加厚,高出 ...

我现在考虑的是直径200的铸钢车轮淬火回火,但是不知道耐磨性怎么样车轮宽度大概70轨道60

网友C:
用锰钢,耐磨性要好很多,火车轮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锰钢,耐磨性要好很多,火车轮常用

16Mn是老牌号,等于Q345A,火车轮不用这个,用高碳钢锰钢,含碳量在0.55到0.65左右,车轮钢属于特种钢比345强多了。现在高铁车轮太重干,前两天习总还去看了,我看照片上就是去看这个轮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