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翻转机构到达停止位时抖动问题

楼主(2017-07-04):
        90度翻转,气缸伸出时无所谓,气缸收回是停止的一瞬间抖动很大,气缸伸出收回时速度不能降低,试过缓冲弹簧,还是一样有很大的抖动,这个位置只能使用气缸

网友A:
我是外行,我觉得是机构90度翻转时,不同角度时气缸内部压力不均造成的。需要完善气缸压力的平衡点。

网友B:
你这种抖动,应该是“卡滞”性抖动,加个引导滑轨吧,如果运动频率不高,间隙可以稍微大点。

网友C:
停止时候抖动,机架刚度够么
是排气节流么,排气节流会带来启动抖动能接受么
汽缸考虑用带缓冲的么

网友D:
机架不稳,悬臂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抖动,应该是“卡滞”性抖动,加个引导滑轨吧,如果运动频率不高,间隙可以稍微大点。

是停止的时候抖动,靠一个挡块挡住才停止,运动过程中不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外行,我觉得是机构90度翻转时,不同角度时气缸内部压力不均造成的。需要完善气缸压力的平衡点。

是停止的时候抖动,靠一个挡块挡住才停止,运动过程中不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止时候抖动,机架刚度够么
是排气节流么,排气节流会带来启动抖动能接受么
汽缸考虑用带缓冲的么

对,是停止的时候有抖动,现在是靠挡块停止,气缸是带有缓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不稳,悬臂太长

机架很稳,不存在晃动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架很稳,不存在晃动问题

气缸伸出时,气缸的推力与翻转板重力沿缸杆的分力相反方向,相互抵消抖动小;气缸缩回是,气缸的拉力与翻转板重力沿缸杆的分力是同一方向,产生的加速度较大,抖动大。看你的机架式型材搭接的机架,能有多稳

网友B:
那就是快停住的地方,运动的角度不对,有阻滞现象。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伸出时,气缸的推力与翻转板重力沿缸杆的分力相反方向,相互抵消抖动小;气缸缩回是,气缸的拉力与翻 ...

用齿轮齿条会不会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快停住的地方,运动的角度不对,有阻滞现象。

停住的时候是靠挡块,算是靠撞击停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气缸伸出时,气缸的推力与翻转板重力沿缸杆的分力相反方向,相互抵消抖动小;气缸缩回是,气缸的拉力与翻 ...

试着改变一下气缸的支撑点,让翻转板悬臂变短

网友(点评):
支持,气缸支撑点在旋转块的位置太靠上,回来的时候悬臂太长,一定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改变一下气缸的支撑点,让翻转板悬臂变短

我试试

网友:
你需要换电缸!

楼主:
要是能换早就换了,领导非要说用气缸就可以实现

网友E:
1.加导杆,使运行平稳。
2.加折叠连杆机构,限制行程,也能起到缓冲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加导杆,使运行平稳。
2.加折叠连杆机构,限制行程,也能起到缓冲作用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伸出时,气缸的推力与翻转板重力沿缸杆的分力相反方向,相互抵消抖动小;气缸缩回是,气缸的拉力与翻 ...

你的头像不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是能换早就换了,领导非要说用气缸就可以实现

别找什么气平衡点,都是扯淡,不现实!
第一,如果你回程,气缸没完全收缩,惯性作用,势必抖动。

第二:就算你气缸完全回程,还是会抖动,为什么要抖动呢?因为气缸上下极限 点都有类似聚氨酯的橡胶垫防撞用的,你计算的很准确,板子落下,气缸回零,可是惯性驱动使得橡胶垫被压缩,就自然抖动!

第三:至于要什么限位块的,我觉得太LOW,直接上电缸,完美解决

所以建议换电缸: 滚珠丝杠配伺服电机,实时定位,精确度高,能有效的克服惯性产生的抖动问题

网友(点评):
什么价格?成本一下翻几倍,老板能同意?

网友G:
气缸可以考虑加装电磁感应器,不用挡块

网友G:
气缸上加簧片感应开关,不用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找什么气平衡点,都是扯淡,不现实!
第一,如果你回程,气缸没完全收缩,惯性作用,势必抖动。

要是能换电机,这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缸可以考虑加装电磁感应器,不用挡块

有感应器,现在是客户那里再用,更改程序太麻烦,所以要想从机械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缸上加簧片感应开关,不用挡块

就是不方便改程序,所以要想机械办法

网友H:
如果是缸抖动,就是重力和支持返利和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I:
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我也以为只能气缸,后来还是油缸液压好,稳定性强。

网友J:
小白一枚,学习了

网友:
动作慢点行吧

楼主:
不可以慢,慢的话也不会出现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缸抖动,就是重力和支持返利和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就是速度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我也以为只能气缸,后来还是油缸液压好,稳定性强。

我这是不能换,要是能换直接上步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白一枚,学习了

网友I:
你的气缸固定点,不要放在后面,这样会憋住气缸,应该做个可以旋转的板放在前面,振动就不会有了,记得以前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气缸固定点,不要放在后面,这样会憋住气缸,应该做个可以旋转的板放在前面,振动就不会有了,记得以前 ...

是红线位置还是蓝线位置?

网友H:
油缸在两个极限位置专门有缓冲机构来吸收冲击,而且缓冲机构设计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挖机上大臂都能把震动吸收。气缸一般没有这个结构,建议楼主还是在缓冲上想办法,例如油缸到位前提前把压力卸掉。

网友K:
气缸本身没有问题,你这个只有一个气缸导杆,考虑为执行端有阻力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缸在两个极限位置专门有缓冲机构来吸收冲击,而且缓冲机构设计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挖机上大臂都能把震动吸 ...

这是气缸,不是油缸,提前卸力不可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气缸本身没有问题,你这个只有一个气缸导杆,考虑为执行端有阻力造成的

就是停止方式不对吧,暂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L:
不能用奢侈方案的话就加油压缓冲器,具体工况是哪一种?

如果是最后一种,把参数补齐,软件会给出缓冲选型,保证缓冲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用奢侈方案的话就加油压缓冲器,具体工况是哪一种?

是第一排中间那种差不多,您能把软件给我用一下吗

网友(点评):
ACE缓冲器选型软件,网站可以下载:www.acecontrols.com,或者我们公司网站:www.apmc.cn

网友M:
停止时惯量大,需要做减速停止,不能直接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能用奢侈方案的话就加油压缓冲器,具体工况是哪一种?

弱弱的问句:常见的缓冲方式有几种?
油压缓冲器、弹簧缓冲期、橡胶垫、氮气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停止时惯量大,需要做减速停止,不能直接停止

赞同这位同仁的说法,估计是停止时由于惯性量太大,需要减速停止或者缓冲停止。

网友:
同求42楼软件。
同意油压缓冲器的做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气缸,不是油缸,提前卸力不可行呀

用电来控制,快到位时打开泄压阀和缓冲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来控制,快到位时打开泄压阀和缓冲管路。

试过提前给一个对冲的气压,很不稳定,就放弃了

网友N:
加连杆,双死点机构,把两极限位置设在死点上,完美解决。

网友O:
把气缸的排气用于缓冲?我就干过这个愚蠢的事儿,但很好用。。。

网友P:
以前见过油缸结构存在此问题的,个人觉得增加缓冲气路和补气气路能结局

网友Q:
这结构实现这功能感觉不用电缸,只是觉得这铝型材架子的刚性不太够,看你用的那个托板什么材料,气缸停时候颤动是气缸自带的缓冲传到架子上导致震动吧

网友R:
结构的问题,悬臂长而单薄,稍微有点冲量就会抖动

网友S:
我们曾经的油缸都如此,抖动大。只能用缓冲吸能的方式效果会好一些,让气缸在回程中一直有背压。

网友:
可能加缓冲会有效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连杆,双死点机构,把两极限位置设在死点上,完美解决。

停止的一瞬间还是会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气缸的排气用于缓冲?我就干过这个愚蠢的事儿,但很好用。。。

这样貌似会影响速度吧

网友(点评):
总比速度太快好吧。至于在什么位置用,怎么用,那得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前见过油缸结构存在此问题的,个人觉得增加缓冲气路和补气气路能结局

增加缓冲气路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结构实现这功能感觉不用电缸,只是觉得这铝型材架子的刚性不太够,看你用的那个托板什么材料,气缸停时候 ...

托板是铝的,现在停止翻转是靠挡块挡住,是挡这么一下发生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结构的问题,悬臂长而单薄,稍微有点冲量就会抖动

是有点单薄,但是机架不会抖动,是旋转的板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曾经的油缸都如此,抖动大。只能用缓冲吸能的方式效果会好一些,让气缸在回程中一直有背压。

有背压会很影响速度

网友P:
引用 楼主:
增加缓冲气路很不稳定

缓冲和补气要同时存在,可参照此专利:ZL 2010 2 0231371.8

楼主:
引用 网友P:
缓冲和补气要同时存在,可参照此专利:ZL 2010 2 0231371.8

好的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出力点和转轴太近了,悬空臂太长?

网友:
这个气缸本身有可调缓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