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轴怎么连接能承受极大的轴向力?

楼主(2017-07-04):
320mm直径垂直的两个轴,一个落在另一个上面,怎么把他们两个固定,然后下面轴旋转一个角度,上面也跟着转,转速很慢。但是垂直载荷很大,有200吨

网友:
万向节啊

网友A:
不用多说,万向节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说,万向节搞定

不可以能把。这个是原帖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8555&page=2#pid4312550

网友B:
原帖说的法兰连接器不是挺好的

网友:
打个孔,插进去,侧边插个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帖说的法兰连接器不是挺好的

我不懂什么是法兰连接器?就是两片法兰么?是刚性的法兰么?正常法兰连接都是躺着的轴,而且两个轴之间不顶上~~~这个不仅顶上,还有200t的重量呢

网友:
伞齿轮也行

楼主:
轴与轴之间如何连接?大家看我6楼的方案怎么样

网友C:
不如自己设计个连接两个轴的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自己设计个连接两个轴的轴套

请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怎么样的小旋转?
二位的还是三维的?
先分析一下自由度!

楼主:
二位,在根部有一个盘子我没有画出来,每次转15度左右,1分钟转30次左右吧

网友:
看你们讨论,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