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et伸缩网管如何自动热切出喇叭口

楼主(2017-07-04):
如下图,伸缩网管怎么热切出喇叭口,要求口端直径一致,融化均匀,自动方式。
感谢各位大侠关注!

网友:
先加热,再墩口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是这样做的,但1.口径大小不一 2.口不齐

网友(点评):
另外想一定程度自动化

网友A:
需要上型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上型模

谢谢,您说的型模是芯棒吗?带锥度的棒?还是手动方案啊。

网友B:
要用到石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到石墨的哦

不太明白,您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您能详细说说吗

用模具做成喇叭口不难,但是不烧结切口处还是会变形,石墨电极是用来烧结切口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模具做成喇叭口不难,但是不烧结切口处还是会变形,石墨电极是用来烧结切口处的

谢谢您的帮助,请问石墨电极是加热介质吧?最后切断机构是不是还要用刀口?我画了一个简图,您看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请问石墨电极是加热介质吧?最后切断机构是不是还要用刀口?我画了一个简图,您看看是这个 ...

成型后用石墨电极通大电流碰焊烧结,你这一步成型,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