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器人机构可行吗

楼主(2017-07-04):
各位大神看看这个机构可行否,从动轮和主动轮那个结构

网友A:
负载多少?伺服功率多少?启动惯量算了吗?如果轻载荷差不多可以了,重载..有点压力,头部尾部防撞没看见,伺服原点没看见。
皮带宽度我只能猜测,如果不是时规皮带,会不会打滑我不知道,毕竟载荷不清楚,会不会跑偏不用说了,八成会跑。。。
@面壁深功
@淡然

网友:
张紧好没啥问题,我们买的一个模组就是这样的,跑起来还可以。

网友:
电机和从动轴之间张紧装置呢,单单靠电机安装板的腰空不是非常好装,不过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结构是否用同步轮同步带好点,平皮带一有负载就会打滑?这种机构应该是没问题的,有用过,

网友:
皮带太长了,有没有涨价机构??

网友B:
这是个机器人?没看出来啊

网友:
平皮带的用法真没见过

网友C:
像楼上说的齿形带还可以吧。

网友D:
1、涨紧轮是怎么安装的?与安装架之间的间隙怎么控制的?
2、驱动轮这么安装是真复杂。你这个安装架好多尺寸都要保证,个人感觉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涨紧轮是怎么安装的?与安装架之间的间隙怎么控制的?
2、驱动轮这么安装是真复杂。你这个安装架好多尺 ...

1、从动轮安装是比较麻烦,间隙无法控制准备把支架做成3块组装,轴用紧定螺钉固定,轴承处再用卡簧。
2、驱动轮处还有更简单的结构吗,求大神指导,网上的同步带模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楼上说的齿形带还可以吧。

用的是5m的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机器人?没看出来啊

这是最简单的直线往复模组,美其名曰直线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少?伺服功率多少?启动惯量算了吗?如果轻载荷差不多可以了,重载..有点压力,头部尾部防撞没看见, ...

谢谢指点。

网友:
从动轮直接涨紧。支座开槽口,螺栓拉紧。
主动轮或从动轮位置的基板开定位槽。一个固定,另一个调整。
留好扳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