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到底带不带键槽,如何选择

楼主(2017-07-04):
如题,今天聊到这个问题,同事上来就说我从来不用带键的,会影响精度,就没有为什么了;请教大神伺服电机带键槽会影响什么?您平时会选择带还是不带;;

我的回答是:选择带键槽的,我的理由有
1、我们所用得伺服带键槽不带键槽价格一样
2、伺服电机的精度是编码器决定的
3、个人感觉保险点,并且我们的使用场合不会出现过载的问题,(带键槽会把电机拉坏,电机有过载保护……)

就知道这么多,也许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
多数不用键连接,除非特殊需要,如加工用。

网友:
运动精度高的话还是要带键槽的

网友:
一般伺服电机轴和键是H/h 的配个  同步轮(举例)和键是JS/h 的配合,一般不影响精度,实在要高精度可以选择与键紧配。用不用键还是负载吧,如果是重载,冲击载荷 还是要键的,其他情况下 我个人感觉无所谓了。但我会选择代键槽的 应为这样和电机轴相配的零件会便宜些的。(例如你选了个带键槽的同步轮一般比选免键(带涨套)的同步轮便宜)。

网友:
我感觉无所谓了,只是你的输出方式的问题,当然肯定是有部分间隙的

网友:
据安装形式选择是否带键槽。

网友:
公司使用的伺服电机连接的也不全都是键槽,所以,是否使用键槽还是看实际受力的情况而定

网友:
根据减速器的输入,有的减速器如纽卡特,电机光轴输入的,有夹紧套。
把电机键拆了装上。

剩下的还真的没怎么考虑,毕竟电机的负载较减速器还是很小的。

网友:
大负载,急加速,相对小精度,用键,小负载,缓加速,高精度,用不带键。

网友:
如果是反复正反转的,实际键槽不耐用,还是用免键的抱紧方式可靠

网友:
小负载不需要,大负载大惯量,需要考虑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