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最好是一序完成

楼主(2017-07-04):
        朋友最近加工的一个小零件,精度要求还可以,两序加工的,楼主本来以为一序可以直接完成,后来仔细查看了一下图纸,发现右端面的0.5mm的台阶切刀无法完成的很漂亮,能不能一序直接加工完成,还需要做试切才知道

网友A:
公差要求挺高的,要有好的工装夹具。

网友B:
为什么这个O型圈槽宽要求比槽位置要求低啊

网友C:
有个0.01基本要一刀下,二序加工难保证
但是一刀下去台阶那边一定肯定必定有毛刺,而且还不是小的,这就很尴尬
而且材料是304...这TM就更尴尬了

网友D:
一序可能有点难,等大侠试后讲解。

网友E:
一工序很难,两工序主要难度是控制长度公差,挺纠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个0.01基本要一刀下,二序加工难保证
但是一刀下去台阶那边一定肯定必定有毛刺,而且还不是小的,这就很 ...

遇见不锈钢,哪个工种去毛刺都不好办,一刀切 这种零部件对切刀考研的太严格 了
以前做类似的不锈钢  磨切刀一刀下,可是对砂轮太反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要求挺高的,要有好的工装夹具。

是要有好的工装夹具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O型圈槽宽要求比槽位置要求低啊

这个应该由设计人员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0.01基本要一刀下,二序加工难保证
但是一刀下去台阶那边一定肯定必定有毛刺,而且还不是小的,这就很 ...

还是乖乖的两序来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序可能有点难,等大侠试后讲解。

以后亲自试一下,遇到的困难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工序很难,两工序主要难度是控制长度公差,挺纠结的

长度公差保证不是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见不锈钢,哪个工种去毛刺都不好办,一刀切 这种零部件对切刀考研的太严格 了
以前做类似的不锈钢  磨 ...

切刀不是很好刃磨的

网友G:
必须要有二次装夹,你要一次出来,找下双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要有二次装夹,你要一次出来,找下双轴机

双轴可以加工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一下工艺路线么?还有就是形位公差不要乱标。。。

网友H:
除非右边留得很长,最后车台阶顶上的小面

太废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非右边留得很长,最后车台阶顶上的小面

太废料了

右端面的那个小台阶是很麻烦

网友(2017-08-04):
我觉得原有工序排布不错,两道工序比较合理且对设备要求也不好。图纸上19的内孔并没有很高的同心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O型圈槽宽要求比槽位置要求低啊

O型圈的线径公差为±0.09 槽口放0~0.25公差没问题   O型圈规格是 25*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