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和减速器的齿隙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2017-07-04):
伺服电机+减速器的传动机构,比如说,减速器的齿隙为2′,输出端的编码器精度为3″,那么我输出端的定位精度能达到3″吗?还是会受到减速器的齿隙限制,而维持在2′?

网友A:
简单说吧
1,对于开环系统你的传动系统精度会直接影响输出精度,闭环就不存在楼主所说的直接关系(当然你的精度不能太离谱)
2,所以有了伺服电机还要看你又没检测反馈,是半闭环还是全闭环。
3,好的伺服系统有齿轮多都有消隙机构,系统也能补偿。

网友:
如果是商品减速机可以选1′背隙的,更容易实现精度;如果是自制减速机可以考虑齿轮消隙,如果自己不熟悉这个可以从我这定制。

网友B:
调节好了,应该没有直接关系,但齿轮精度要在补偿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吧
1,对于开环系统你的传动系统精度会直接影响输出精度,闭环就不存在楼主所说的直接关系(当然你 ...

就是说,如果有码盘作为反馈的话,最终精度取决于码盘精度。减速器的齿隙不会影响轴系的定位精度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好了,应该没有直接关系,但齿轮精度要在补偿范围内。

如果齿隙对于轴系定位精度没有影响的话,为何要补偿呢?直接由码盘作为反馈不就行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齿隙对于轴系定位精度没有影响的话,为何要补偿呢?直接由码盘作为反馈不就行了么?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码盘只是电机轴的反馈,应该算是半闭环,不是全闭环,我觉得系统精度还是由背隙决定,除非在减速器输出端加码盘,那应该是全闭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码盘只是电机轴的反馈,应该算是半闭环,不是全闭环,我觉得系统精度还是由背隙决定 ...

是的,我所说的加码盘就是指的是在输出端加,不然齿隙必定影响定位精度。我现在主要是想知道,在输出端加码盘的情况下,齿隙会影响精度吗?如果不影响的话,是否就是说定位精度决定于输出端码盘精度,而与齿隙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