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调整垫片的厚度

楼主(2017-07-04):
设计蜗杆减速器,轴承的调整垫片的厚度怎么确定。采用的是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调整垫片是标准件吗

网友:
最好上个图,轴承哪个位置的垫片。角接触轴承的垫片厚度和预紧力有关。

网友:
通常在图纸上给个轴向间隙,并加装配时修配之类。

网友A:
通常调整垫片是用冷轧钢带冲压成形的,所以请参照GB/T3522标准。
调整垫片是按厚度分组的,一般采用的钢带厚度有0.1、0.2、0.5,装配时根据实际需要选取,一般允许多件重叠,以保证所要求的轴承游隙。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A:
通常调整垫片是用冷轧钢带冲压成形的,所以请参照GB/T3522标准。
调整垫片是按厚度分组的,一般采用的钢带 ...

调整垫片材质还有铜皮和软钢板纸吧,其它的大家补充

网友(2023-08-18):
尺寸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