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张气液路图有什么错误

楼主(2017-07-05):
求个大佬看一下气液路图的错误万分感谢

网友:
吸盘的回路中 少一个真空发声器 ?

网友:
不是太懂,但都要根据具体工况来决定

网友:
吸盘前面加真空发生器
气缸用排气节流,不用进气节流
那个是减压阀吗?我觉着用四个有点多。
气源是8mm管,模具变成12了,气源要大。

网友:
气源处理组件这么多,总气源的管子粗细,这么多组件,每个都需要油雾器么?

吸盘是做啥的,用真空吗?这个用三通阀就可以。
气缸用调速阀么?
下面那个是气压增压的?气动泵吗?

可以把你的需求写出来

网友:
气缸上有自带调速的阀吧!虚线框框的叫做气动压缩空气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