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螺母植入不顺利怎么办

楼主(2017-07-05):
       图片中通过机械手将M3的铝质六角螺母,从左边的振动线抓放到右边的模腔内,过程中存在有0.1%左右的放不到位情况。主要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它(怎么办)?

网友A:
右边模腔是由旋转气缸实现180゜旋转的吧。
旋转后增加个机械的定位试试?

网友:
0.1%放不到位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前后偏差还是上下偏差呢?
影响的原因:
1、前后偏差的话:前后气缸有没有做机械硬限位(液压缓冲器不行),吸附M3的系统是内嵌式定位吸附还是像吸盘那样吸附,如果是吸盘的话存在左右偏摆动;
2、上下偏摆的话:检查下与分割器的对位是否准确;
3、前后,上下都没有偏差,但是就是放不下去;转盘和移送机械手是否保持平行,如果有斜度的话,放入公差小也是放不进去的;
最后一个看楼主用的是旋转气缸,SMC有种是外置硬限位的那个比较准定,如果用的是内置液压的缓冲限位的不准也正常了。

网友:
瞎猜一下:
1、抓取时螺母偏心甚至翻转
2、放置系统与模腔重复定位有问题
3、模腔内径超差

但如果从0.1%的角度综合考虑,2、3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点

网友:
直震的二次定位
吸取夹爪也需要定位机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旋转气缸定位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螺母本身的问题

网友:
螺母的尺寸误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模腔是由旋转气缸实现180゜旋转的吧。
旋转后增加个机械的定位试试?

旋转到位精度在0.01度,产生线性误差只有0.02-0.03之间。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将机械手的吸头做成浮动的,进模具时靠模具这边来定位?

网友B:
这机器是要做到百分百无失误,这一条就难死一大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要做到百分百无失误,这一条就难死一大堆人。

是的技术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汉为五斗米而屈

网友:
千分之一的不良率我认为已经达到设计目标了,剩下的问题可能是螺母公差超差的问题了。

网友:
故障件拿来分析下嘛

网友:
千分一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勿喷,千分之一的误差。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不好使的概率小。我觉得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就像一包方便面中有两个调料包。
1.螺钉会有误差,螺钉头部本来就是一个范围;
2.气动转台也有定位误差;
3.输送装置也有定位误差;
4.其他的误差:气源压力波动,电网压力波动,附近机器的震动,温度的变化等;可以乘以一个安全系数;
把这些误差累计起来,
加上一些偶然因素,
导致的最坏结果(螺钉的位置变化),如果没有超出;说明是中间环节的问题:比如:螺钉也有残次品。其他零件也有可能有质量问题。
如果计算的最坏结果,会出现;说明有些机构精度需要提高了,或者有准确的定位才可以。

网友:
斜了,卡在半道啦?

插头上的螺帽槽,我就看着着急。。。谁想出的馊主意?放进去螺帽还挺费劲的。。。

网友:
螺母的尺寸影响的,可以在螺母装到机器之前检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