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对轮

楼主(2017-07-05):
是联轴器么?不是的话,和联轴器什么区别,有图么?

网友:
就是联轴器吧,以前上班的公司,老板还把它叫做靠背轮呢

网友A:
就是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联轴器。

您看我这个该怎么搞
320mm直径垂直的两个轴,一个落在另一个上面,怎么把他们两个固定,然后下面轴旋转一个角度,上面也跟着转,转速很慢。但是垂直载荷很大,有200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我这个该怎么搞
320mm直径垂直的两个轴,一个落在另一个上面,怎么把他们两个固定,然后下面轴旋转 ...

轴多长,上下距离多远?最好画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多长,上下距离多远?最好画个简图。

上面的轴大概3m左右(可能不到3m,大概2.5m吧),下面的轴1m左右,安装的时候,把上面的轴吊起来,然后把下面的轴推到底座上固定(下面底座里有轴承),然后把上面的轴落到下面的轴上。上面轴200吨的物料。

工作的时候,下面的轴带动上面轴缓慢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轴大概3m左右(可能不到3m,大概2.5m吧),下面的轴1m左右,安装的时候,把上面的轴吊起来,然后把 ...

200吨压在长4米直径300mm多的轴上,会不会失稳?如果轴之间连接的话,建议止口,法兰,铰制螺栓。只有下面有轴承吗?上面是否有轴承?

楼主:
这样,因为以前的轴更长,没有失稳,现在轴变短了,更不会了。上面有一个滑动轴承,红色是连接的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吨压在长4米直径300mm多的轴上,会不会失稳?如果轴之间连接的话,建议止口,法兰,铰制螺栓。只有下 ...

绿色是柱子,承担烟筒的力,而烟筒里面的物料就要被轴承重了。以前的轴是一体,现在想分开。就是这样

网友B:
联轴节与联轴器是书面叫法
对轮 一般都是从那些老钳工的嘴里延续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节与联轴器是书面叫法
对轮 一般都是从那些老钳工的嘴里延续下来的

请教下我上面的轴要如何连接呢,您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因为以前的轴更长,没有失稳,现在轴变短了,更不会了。上面有一个滑动轴承,红色是连接的筋。

把长轴改为两根短轴可能为了装配方便。你可以通过电机功率和转速,算出扭矩。看有没有合适的联轴器?如果没有这么大扭矩的联轴器,可以考虑花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长轴改为两根短轴可能为了装配方便。你可以通过电机功率和转速,算出扭矩。看有没有合适的联轴器?如果 ...

联轴器应该没有问题,他这个上面的轴端部也是通过键连接的,但是看不出是单键还是双键,还是四个键的。问题是我想他这个巨大的轴向力,两个轴是顶在一起的。用联轴器连接,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都是两个轴之间有间隙,水平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轴器应该没有问题,他这个上面的轴端部也是通过键连接的,但是看不出是单键还是双键,还是四个键的。问 ...

就直接法兰,键连接也可以。你的速度慢,只要同轴度这块能够保证,也可以用静连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法兰,键连接也可以。你的速度慢,只要同轴度这块能够保证,也可以用静连接的方式。

好的。谢谢。我图纸出来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C:
原来是一体的,那就不需要类似联轴器了,加工时两轴留凹凸形状,两面法兰螺丝紧固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一体的,那就不需要类似联轴器了,加工时两轴留凹凸形状,两面法兰螺丝紧固不就可以了。

我也考虑过。不过 担心凹凸磨没了,轴就要重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