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螺纹内部这种成排的顿口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05):
螺纹内部这种成排的顿口是怎么回事??会影响密封吗?

网友A:
丝攻停的地方,然后旋出,因为是锥牙,就没法去除,用铣牙或车的方式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攻停的地方,然后旋出,因为是锥牙,就没法去除,用铣牙或车的方式就好很多。

多谢!就是新买的东西,和之前相比,突然多了这个,害怕影响密封!

网友:
刀伤,影响密封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看见。

网友:
很常见的,一般作次品

网友:
攻丝时停顿留下来的,应该不影响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