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你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2017-07-05):
因为污水处理需要,最近更换了切削液厂家,试液过程中切削液起泡、易挥发。你是如何选择切削液的?切削液用的啥牌子

网友:
1,切削液的种类很多,主要是根据你要切削的材料来选,不同材料不一样,甚至同材料的不同切削参数也不同。
2,切削液这块也挺混乱,国标规定也比较简单,好牌子得试,网上什么十大品牌参考下吧。

网友:
铝合金用德润宝S60,浓度5%。国产的不敢用,有次换了长城的,工人手上会有小水泡。

网友:
主要看价位了,太便宜的对零件可能都腐蚀,手当然大多人都会过敏。一分钱一分价。

网友:
一直接触的公司使用的是壳牌或者福斯,但是私营企业有的话有点贵

网友:
切削液的种类有很多,关键还是要看你要切削的材料

网友(2017-12-14):
起泡可以加点消泡剂,也可以试试福斯切削液

网友(2018-03-26):
问我。。。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