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切割机设计求助,找外协厂

楼主(2017-07-08):
       公司的产品是12米×2米×0.15米(高,具体看下面的照片)的不锈钢工件,具体构造是上下盖板1mm,中间用管子支撑,盖板与管子通过焊接连接,这是公司的标准工件,具体用的时候需要切开,12米方向需要切,2米方向需要切,也可能切到支撑管,我设计了下面这个切割机的主体,辅助支撑和测量装置还没有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的设计思路是:工件摆在钢架上,定好位,用压紧条(带弹簧)压紧,切割机(箱体)在钢丝绳的牵引下行走,完成切割。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走形机构选型,我的走形机构是:切割机装在箱体里面,箱体下面是走形轮,走形轮在圆钢轨道上滚动行走,箱体由钢丝绳通过电机牵引,圆钢轨 道是两个直径40的圆钢(长13米),固定在钢架上;我这个方案是仿照的一个切木头的切割机的结构,评审意见说不稳定,这种结构可以切木头,但切不锈钢就不稳定了,要换滚动直线导轨副。滚动直线导轨副我这两天查了资料,对支撑平台的平面度要求非常高,大概是5、6个丝的级别,像我这种焊接钢架而且有13米长,肯定做不到,调节也会非常麻烦。
       2、走形速度(进给量)和切割片,我的前同事做过一个切3米(旧产品)的切割机,切3米都要半个小时,而且一片锯片切一个工件就坏了。成本非常 高,麻烦专业人士分析下原因,
              a、速度已经算很慢了,为什么切割片这么容易坏,冷却用的是冷却液冷却。
              b、像我现在切12米的工件,1分钟能切多长,如果3米半小时的话,那12米就得2小时,这样效率肯定不行的。              c、网上找的切不锈钢的锯片材质是告诉钨钼合金,大家对切不锈钢的锯片了解吗,请推荐下。
      希望专业人士给出建议及意见。
      我公司是长沙的一家3000人的公司,公司现在已研发出这种产品,需要制造大量切割机(大概50台),小弟不才,请大家多多出出建议,领导的建议         是可以找外协单位一起开发。有意向的联系我:QQ:273266846,微信:shuai881127

走形机构(上面是走形轮,下面是定位轮)

走形机构(上面是走形轮,下面是定位轮)

走形机构(钢丝绳没画)

走形机构(钢丝绳没画)

三维图(没有加气缸和弹簧)

三维图(没有加气缸和弹簧)

方案图

方案图

工件(产品)

工件(产品)

网友:
发上来啊!

楼主:
稍等,还在编辑

楼主:
可以了,图的顺序反了,应该从下面往上面看

楼主:
还有一些冷却,防护罩的问题,也是蛮重要的,希望大家给出建议。

楼主:
假设用滚动直线导轨副,那该用什么牵引呢,可以用钢丝绳吗?如果用钢丝绳牵引直线导轨,感觉有点像用牛拉着法拉利在慢跑。

网友A:
必须要用的锯片吗?能不能采用其他的切割方式??切割进给你用钢丝绳?进给力很大吗 ?能不能用水刀啊?切口你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用的锯片吗?能不能采用其他的切割方式??切割进给你用钢丝绳?进给力很大吗 ?能不能用水刀啊?切 ...

高度有15公分,水刀切不了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用的锯片吗?能不能采用其他的切割方式??切割进给你用钢丝绳?进给力很大吗 ?能不能用水刀啊?切 ...

箱体两端连接钢丝绳,钢丝绳通过滑轮往复滑动,滑轮通过电机带动~!
不锈钢是难切割材料,切割机切割的时候会产生上下震动。进给力不会算,但应该不小

网友B:
不锈钢粘刀就是容易坏刀,切割过程的力存在波动较大的可能,钢丝绳会不会加大力的波动?这种切割振动估计比较厉害,尤其是对这么薄的不锈钢,除了用压板抑制振动外,建议换用齿轮齿条导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粘刀就是容易坏刀,切割过程的力存在波动较大的可能,钢丝绳会不会加大力的波动?这种切割振动估计比 ...

以前的设备就是齿轮齿条的,不过以前的设备没有压紧这块。

网友C:
这台专机还是很有难度得,楼主是否有考虑冷却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专机还是很有难度得,楼主是否有考虑冷却系统

正在考虑,现在没什么好方案,只能在箱体里装个冷却液池。要直接正对切割区域的方案还没想到。除非在压紧条上装一个一起走形的机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设备就是齿轮齿条的,不过以前的设备没有压紧这块。

我也建议用齿轮齿条的,我做过一个七米,双排的,而且建议你分段加工滑轨的支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建议用齿轮齿条的,我做过一个七米,双排的,而且建议你分段加工滑轨的支撑板

好,就用齿轮齿条吧,直线轨道放弃,对支撑板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建议用齿轮齿条的,我做过一个七米,双排的,而且建议你分段加工滑轨的支撑板

我附图的走形机构会有什么问题?我是仿照的一台木头切割机的走形方式。是一模一样仿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附图的走形机构会有什么问题?我是仿照的一台木头切割机的走形方式。是一模一样仿照的。

网友E:
你做的这个方案不行,行走必须用齿轮齿条+直线导轨,你用钢丝绳牵引力不稳定,导致锯盘卡死或者甩飞的。像你这样的锯床国内很多公司都会制作的,比如浙江锯力煌、辽宁冶金、东轻、无锡同维等,建议你找专业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这个方案不行,行走必须用齿轮齿条+直线导轨,你用钢丝绳牵引力不稳定,导致锯盘卡死或者甩飞的。像 ...

你是专业人士啊,这么了解这个行业,我知道的是直线导轨对支撑平台平面度要求精度太高了!13米长不好加工。

网友:
锯条?还是订购大型锯片铣刀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容易卡剧片,甚至烧锯片,最好还是齿轮加直线导轨(圆棒导轨)或者链轮+链条形式双端拉动,钢丝绳拉动锯切时受力不均匀。或者改变两者形式,工件动,锯切不动(情况允许的话)。

网友(点评):
钢丝绳也可以双端拉动。lz这个情况工件动不现实,还是锯机行走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专业人士啊,这么了解这个行业,我知道的是直线导轨对支撑平台平面度要求精度太高了!13米长不好加工 ...

可以分段加工,安装组合的

网友F:
这设备要整体外协干?

网友G:
要不考虑下上激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设备要整体外协干?

先自己干,干不好再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考虑下上激光吧

如果切割到支撑管,那上下激光也不够啊。

网友:
用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切割到支撑管,那上下激光也不够啊。

激光有不同功率,可咨询生产厂家。

网友(2018-04-04):
兄弟,目前进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设备就是齿轮齿条的,不过以前的设备没有压紧这块。

不要随便收到一条建议,就改变自己的方案。
原来的是齿轮齿条,有什么缺点没?你现在改钢丝绳,理由是什么(完全模仿行走锯木机)?
有没有成本考虑?

齿轮齿条第一是贵,第二容易积累废屑,要考虑密封。
如果钢丝绳已经采购了,那么可以钢丝绳做成类似同步带,前后都拉紧的方式进行测试。

锯片容易烧,要仔细观察是不是锯到支撑管了;冷却系统如何?进刀速度太快?
不要轻易就得出结论,是锯片不行。

网友:
走心机构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