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切割动作的力的大小的计算!

楼主(2017-07-05):
可能之前表述不清楚,现附上流程图!
现在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切割方式属于剪切还是冲裁等等,计算的方法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大家多多帮忙!
http://www.cmiw.cn/thread-488659-1-1.html这是之前的帖子,有三维图!

补充内容 (2017-7-5 15:09):
我现在在担心因为刀具与推杆施加的力之间有一定的空隙,所以切割会不会在空隙中间断裂。以及我推动工件的速度对于切割的影响是怎么计算的,具体属于什么范畴?

网友A: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分享一个我们的切割机,供参考,工件如下,是用0.8毫米的钢板压制成型后切断。

进给用的气缸,缸径60mm,电机2级功率11kw,采用增速的方式。锯片直径3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分享一个我们的切割机,供参考,工件如下,是用0.8毫米的钢板压制成型后切断。

这个用锯片我能理解,对于我这个,通俗点说就是,我设置两把刀具固定,之后将工件用气缸推送,并穿过刀具,与刀具接触的部分被切割,即去除了方壳的两端。这样说能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锯片我能理解,对于我这个,通俗点说就是,我设置两把刀具固定,之后将工件用气缸推送,并穿过刀具 ...

一样的,不就是相对运动吗?你的是工件动,我们的是刀具动,原理是一样的。一般刀具动的比较多。你的刀具是什么样的?不旋转,是静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不就是相对运动吗?你的是工件动,我们的是刀具动,原理是一样的。一般刀具动的比较多。你的刀具 ...

刀具是固定的,就是一把长方体刀具,类似车刀一样。磨出一个刃口,我的帖子里面贴出过模型图。我现在不清楚的是,我通过计算如何得到我需要多大的推力才能让工件在经过刀具时,能顺利完成切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刀具是固定的,就是一把长方体刀具,类似车刀一样。磨出一个刃口,我的帖子里面贴出过模型图。我现在不清 ...

这力应该比较大,通过挤压的方式切断,能实现吗?会不会让工件变形?切断钢材的方式有锯切,飞剪。没有见过这种挤压的方式。你这种形式相当于冲压。可以用冲压的方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力应该比较大,通过挤压的方式切断,能实现吗?会不会让工件变形?切断钢材的方式有锯切,飞剪。没有见 ...

那我再捯饬捯饬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应该是属于剪切,但是你工件的壁厚好像不是很厚,不会变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应该是属于剪切,但是你工件的壁厚好像不是很厚,不会变形么?

这个问题很困扰。 我估计也是会产生变形。

网友B:
个人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线切割或者激光,我看你的厚度好像只有1-2mm,这个厚度的话激光是可以的,且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线切割或者激光,我看你的厚度好像只有1-2mm,这个厚度的话激光是可以的,且没有变 ...

感谢回复,激光暂时是个备用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