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垫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07-05):
求教各位大神,弹垫到底是冲压做出来的还是用线材弯曲出来的?

网友A:
我看到过,先把线材卷成规定的弹垫大小,以后再一个一个的切下来(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过,先把线材卷成规定的弹垫大小,以后再一个一个的切下来(冲下来)

谢谢,知道了

网友(点评):
有的不一样

网友:
一般的加工方法是钢丝绕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