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速直流串励电机或高速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7-07-05):
求论坛大神们推荐一款电机,要求如下:
1、最高转速20000rpm以上
2、功率1KW左右
3、直流串励电机或者直流无刷电机
4、最好是矮胖型的而不是电主轴式的那种细长型

网友A:
矮胖的是力矩型,细长的是低惯量型,一般低惯量型出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矮胖的是力矩型,细长的是低惯量型,一般低惯量型出高速。

谢谢指教,我们确实需要力矩型,一般是各种料理机上用这种电机,但是厂家一般都要求几千的起订量,再者国内电机质量也不行,国外的这类电机往往又没有3C,起订量也打,很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