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精度要求的孔能喷塑么

楼主(2017-07-05):
求助如题 我要加工一个工件 类似于抱环,需要抱紧个轴,但是这个抱环要做喷塑防锈。这个开孔直径是30,喷塑涂层有厚度,我这个孔出图纸时要放大么

网友:
“精度要求”是多高的精度?还有这个孔怎么用?
喷塑层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精度要求高了,也控制不准,而且成本增加也会很明显,所以是否采用喷塑要综合各方情况来考虑。

网友:
图片未附上,请重新上传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按照上述操作仍不能显示请咨询论坛左侧在线客服

网友:
应该不行吧,我们这边喷塑喷塑有时候1mm以上了

网友:
只是锁紧没啥问题,要是还需要转动那喷了也白喷。

网友:
不需要,图纸上给的都是最终尺寸,剩下那是工艺该考虑的。
当然你要喷塑你也要说明。

网友:
你可以遮挡啊喷塑的时候,不要喷的孔做治具不让喷到

网友:
肯定不能

网友:
主要看你孔的精度要求,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上的孔喷塑后都会偏小10丝左右

网友:
把加黑!楼下烦人的广场舞曲子!!!

包紧力多大?不怕使劲抱紧了,环环变形再受力,然后喷塑层帕加黑地裂掉?

网友:
喷塑一定会影响孔的尺寸的

网友A:
直接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黑

谢谢,确实最后采用的是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