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种焊问题

楼主(2017-07-05):
如图所示是1mmSUS304种焊螺钉后的图片,表面有轻微凸起和凸点,种焊螺钉是用来固定加强筋的,关于此类薄板种焊的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避免呢?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加强筋固定方式和结构?还请大婶指点哈!谢谢

楼主:
这是图纸

网友:
加强筋什么结构?强度要求?
凸点可以尝试不同的螺钉和焊接电流试试看。

网友A:
加强筋可以采用粘接的方式,有专用的胶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强筋可以采用粘接的方式,有专用的胶水

能具体介绍下吗?什么样的胶水?

网友C:
种植螺栓本来屁股后面都有一个小凸点,焊接后会导致薄板轻微凸起,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楼上说用胶水是可取的,首先是材质不适合粘胶,而且接触面积小,根本不可能粘住;还是增加一道抛光打磨工序,把凸起打掉把

网友:
很难避免了。

网友:
凸点还是自己想办法打磨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介绍下吗?什么样的胶水?

参考电梯厂 蚀刻不锈钢门板上的加强筋粘接胶,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种植螺栓本来屁股后面都有一个小凸点,焊接后会导致薄板轻微凸起,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楼上说用胶水是可取 ...

我们这边的师傅说打磨拉丝后板材受热容易变形,比较难处理,而且有百叶窗的地方难处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梯厂 蚀刻不锈钢门板上的加强筋粘接胶,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住了。

谢谢哈,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梯厂 蚀刻不锈钢门板上的加强筋粘接胶,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