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连接不上电脑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7-05):
电脑装的是ISPSOT3.1,和通讯软件COMMGR1.7,点通讯设置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肯定没设置好,数据线的接口对不对,比特率什么的有没有设置,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设置好,数据线的接口对不对,比特率什么的有没有设置,看下说明书。

谢 谢,软件搞错了,已解决

网友(点评):
看来是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 谢,软件搞错了,已解决

咋搞定的,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搞定的,说来听听~~

用的是台达的编程软件,PLC是永宏的。,第一次用永宏的,平时都是三菱和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