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压力表上的油封工艺

楼主(2017-07-05):
各位大神们,我看到很多压力表为了减震里面用油密封达到减震的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工艺,有懂的,给我们讲讲科普一下呗怎么做到的,谢谢先!

网友:
楼主说的具体可叫耐震压力表,没什么特殊工艺,就是在玻璃盖后面加个密封圈,里面加上硅油。

网友:
油封的代表形式是TC油封,这是一种橡胶完全包覆的带自紧弹簧的双唇油封,一般说的油封常指这种tc骨架油封

网友(点评):
别copy了,不是你这个油封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大侠,让你见笑了~

网友:
压力表通过表内的敏感元件(波登管、膜盒、波纹管)的弹性形变,再由表内机芯的转换机构将压力形变传导至指针,引起指针转动来显示压力

网友:
2楼正解,耐震压力表都有相应的等级,

网友:
就是二楼说的,加上油做为阻尼

网友(2022-04-07):
主要还是以密封为主,减震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