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加工出来不平求助

楼主(2017-07-05):
1台普通龙门铣加工1米2乘以0.6米的铸铁件,刀盘200多一点,铣3刀,初铣3到4mm。加工出来平行度差半个毫米。中间1刀出刀的地方凹下去半毫米,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横梁中间磨损,可是中间只凹20多丝啊、是什么原因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如果你知道磨平板的情况,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作下就看你了。

网友:
你这龙门铣不光工作台不好,铣刀架还掉刀。

网友:
不知道你这么装夹的,变形大的地方不知道底部有没有垫起来;或者产品自身刚性不足,加工时退让

网友:
最好先自捡一下工件的装夹是否有问题,别一边高一边低的

网友:
看你自己本体的问题,工件上的问题不大

网友:
个人感觉有如下几点:
1、你的铸件时效够不够?
2、铣的时候会不会刚性不够?或者进给大,导致切削力大?
3、不行就用大盘刀粗铣,小刀精铣。

网友:
工艺系统刚性不足,“跑了”

网友:
首先看你台面是否平整,然后再看你产品是否应力释放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