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7-07-05):
       液压与气动的符号大部分都是通用的对吧,这是一种机械车上的气动回路的几个元件,其中这个“十”字形加上“口”字行的符号(图中箭头指示的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元器件呢,有没有知道的大神,给解惑一下

网友A:
正如符号形象所示,这是个分支模块,4个接头的气路板,功能类似液压的四通,只是为了统一安装方便模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符号形象所示,这是个分支模块,4个接头的气路板,功能类似液压的四通,只是为了统一安装方便模块化了 ...

仿佛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四通目前只用到了两个“位”,剩下的两个“位”是备用预留的?

网友(点评):
什么机车上会用这个?

网友B:
这是火车把?费斯托的空气过滤组合还长的真是奇怪啊

网友:
全套费斯托元件,看来设备的标准很高的

网友(点评):
看见铁轱辘没有。

网友(点评):
貌似也看不到铁轱辘哎~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C:
CAD的鼠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D的鼠标

哥哥你玩笑过分了,这分明是个瞄准器的准星

网友:
上边说的很好,加一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仿佛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四通目前只用到了两个“位”,剩下的两个“位”是备用预留的?

是一种特种机车,统称为大型养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火车把?费斯托的空气过滤组合还长的真是奇怪啊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哥你玩笑过分了,这分明是个瞄准器的准星

楼主:
太给力了!!原来是个分支模块,应该归类为接头的范畴对吧。刚开始还以为是个不认识的元件的符号,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