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90度转弯输送机设计疑问

楼主(2017-07-05):
锥辊锥度的大小是固定的吗?若不是,如何计算?锥度决定着什么??整个锥辊的尺寸如何确定?需要哪些已知条件,求出哪些未知条件啊?求大神们指导下,网上也没找到如何设计锥辊的资料。

楼主:
锥辊计算

楼主:
整机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设计

网友A:
锥滚也是标准件,不建议自己独立设计,直接跟相关供应寻求资料把

网友:
锥辊大径:锥辊小径=皮带外径:皮带内径

网友:
能用标准件的尽量买标注,自己做成本会很高,而且没有通用性

网友B:
锥形滚筒都是有标准的锥度是1.8°,另外你可以看看德玛或者internal的样本,转弯内径一般是800到1000,也可以自己设计然后发送图纸给厂家定做。

网友C:
直接买现成的,真的,不然怎么死的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滚也是标准件,不建议自己独立设计,直接跟相关供应寻求资料把

貌似转弯皮带用的锥辊不是标准的,滚筒线那种才是标准的,淘宝上卖的皮带用锥辊都是需要客户提供图纸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现成的,真的,不然怎么死的多不知道!

皮带用锥辊现成的真没找到,只找到转弯滚筒线用的锥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形滚筒都是有标准的锥度是1.8°,另外你可以看看德玛或者internal的样本,转弯内径一般是800到1000,也可 ...

3.6度吧,这些我都找过了,转弯半径有限制的吧,我想转弯半径做小点

网友(点评):
转弯半径小了的话,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有内外轮速差的。不过自己做滚筒,锥度做的大一点或许可以实现,但是传送速度就必须有保证了。

网友:
看过各楼——能有一个靠点谱没有

网友:
辊面和带的接触线法向上的切线速度是同角速度的是不是!辊面和带面是无滑纯滚动,应该是基于这俩点设计这个转弯吧!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不能看在通知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不能看在通知我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不能看在通知我哦

大哥,文件打不开啊,好像坏了,有好的嘛,麻烦发我一份

网友:
图片

1

1

2

2

3

3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好,有同感,不知道解决没有?如果解决了,能发给我参考参考吗?292678893@qq.com

楼主:
转弯半径不同,锥角是不一样的,市场上的锥辊都是3.6度的,他的转弯半径是800左右啊,太大 啊,我要转弯半径四、五百的那种锥辊,就没人知道如何算吗?有大神的话,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下载了,不错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不能看在通知我哦

老哥,文件已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