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箱内部表面处理,哪种工艺好?

楼主(2017-07-05):
       求教专家:润滑油箱内部表面处理,只做酸洗磷化和酸洗磷化后再做电泳漆,哪种工艺好,我们设备(工程机械)的油箱,要求供应商只做酸洗磷化,结果他给整体做了电泳,油箱内装46号润滑油,经过滤器到油泵、再到阀块、推动油缸、然后经散热器、过滤器回油箱。专家指点迷津,不甚感激啊!

网友A:
1,要说好那是电泳好啊,防腐、防锈还环保,关键是整套下来价位你接受不。
2,一般液压站酸洗后磷化或喷砂后喷涂就可以了。
3,最好现在是不锈钢或铝合金液压站也有。
做了就用吧,没问题。

网友B:
电泳的整体防锈效果还是要好一些,不锈钢和铝合金的液压站不便宜,你可以让生产商报个价。有需要可以电联,我们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C:
看它电泳的啥材料,对以后的工作油那点温度是否有影响,是否会脱落等

网友D:
比较担心长时间油品流动,造成电泳漆膜溶解脱落,是否会堵塞过滤器

这种产品,不建议电泳处理

网友E:
化学镀NI-W-MO-P应该是最好的,耐腐耐磨,而且还含钼,自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说好那是电泳好啊,防腐、防锈还环保,关键是整套下来价位你接受不。
2,一般液压站酸洗后磷化或喷砂 ...

感谢您的回复,因为厂家做电泳之前没打磨,里面尽是焊渣,最终我还是直接喷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泳的整体防锈效果还是要好一些,不锈钢和铝合金的液压站不便宜,你可以让生产商报个价。有需要可以电联, ...

 谢谢,不锈钢和铝合金暂时不考虑,行业内一般要么是做耐油油漆,要么是酸洗磷化,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它电泳的啥材料,对以后的工作油那点温度是否有影响,是否会脱落等

具体不知道是哪一种,只知道是耐酸,耐油的,行业内完全没人采用电泳的处理方式,不知道是不能满足要求还是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担心长时间油品流动,造成电泳漆膜溶解脱落,是否会堵塞过滤器

这种产品,不建议电泳处理

感谢您的指点,我也比较担心,正好供应商电泳之前没有打磨,索性就去喷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化学镀NI-W-MO-P应该是最好的,耐腐耐磨,而且还含钼,自润滑

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我们用不起

网友(2017-08-08):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我们用不起

这个就得看量了,呵呵,关键是看功能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