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降一物?当铝遇上镓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秒成渣”

楼主(2017-07-05):
铝遇上镓变得脆如纸啊!哪位大神来解释一下原理?

1.先来铝罐滴上一滴。

2.自己开始变形。

3.手一撕就掉,跟纸一样。

4.这次换铝板,来上一排镓液。

5.放一会儿准备拳击。

7.2mm左右铝板一击即碎。

8.好脆啊,就像刚摊出来煎饼。

9.最后来散热片,涂上一坨。

10.放上几个小时,充分反应以后这是一碰就掉啊。

11.朽木一样。

有没有专克布料的溶液,做成喷雾应该有市场...

网友A:
常温下液态金属。

网友B:
克化纤布料,用丙酮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温下液态金属。

跟铝有化学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克化纤布料,用丙酮可否?

是不是造农药的原件,最好找个无毒的,反应快的,找个美女喷喷试试

网友C:
铝镓互溶!

网友D:
那硫酸岂不是很多东西的克星

网友:
跟汞齐一个道理,不值得大惊小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硫酸岂不是很多东西的克星

硫酸主要是小三的克星……

网友:
它是否只克制铝材质,你用注射器,它会融化塑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镓互溶!

大侠详细解释一下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硫酸主要是小三的克星……

哈哈哈,我无法反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详细解释一下可否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只是之前看到过类似的实验(好像有人拿这个液态镓和苹果手机的外壳做过实验),所以才去关注过。
这个东西好像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金属之间在很高的温度下会互溶生成合金的倾向,我们经常用的合金钢就是这种情形,
一般金属之间要形成合金需要很高的温度。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金属之间形成合金不需要高温,水银(汞)在常温下与
很多金属都可以形成合金,金属镓也有具有这种功能,镓的熔点很低,在大概室温的情况下就成为了液态镓就可以与其他
金属生成合金,也可以说是溶解其他金属,你做的这个实验形成的叫铝镓合金。
第二种说法是:基于液态镓的物理特性,不断腐蚀铝板的氧化皮,造成铝板的腐蚀。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另外你做的试验显示被腐蚀后的铝板所表现的脆硬性,是否是铝镓合金的物理特性就不得而知了。
貌似液态镓不光跟铝有反应,跟很多金属都可以表现出这种特性,所以有人说这种液态镓不能用金属容器存储。

网友:
的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