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看我这轴承配合行不行

楼主(2017-07-06):
轴承内圈过盈并两端锁住,轴承外圈过渡,一端固定。各位大佬们看看我这公差行不行?不行的话怎么改?

楼主:
工作时管子固定,轴在旋转,工作扭矩180N.M,极限300N.M

网友A:
楼主这个N 是咋来的,电机 速比和功率咋算

网友B:
轴承不说...毕竟肯定有大神在
图废话几句
线别缠在一起,尺寸符号不要和工程图重叠

网友C:
这个配合精度主要看转速要求,低速的话,可以考虑配合松一点

网友D:
安装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轴向力基本上不能承受,用调心或角接触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不说...毕竟肯定有大神在
图废话几句
线别缠在一起,尺寸符号不要和工程图重叠

这个示意图随手画的,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N 是咋来的,电机 速比和功率咋算

这个力矩是个估算值,与电机无关,是方向盘上传递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轴向力基本上不能承受,用调心或角接触会不会好点

这个装置不会承受轴向力,使用要求就是禁止产生轴向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合精度主要看转速要求,低速的话,可以考虑配合松一点

转速低,就是人手打方向盘那个转速,轴承外圈和孔过渡配合,并且有一端没有固定,怕间隙太大产生异响。而且我装配时,打算先把轴承扣到管子里面孤独配合,然后我做了个液压拉轴器,将轴上一端螺纹锁住,把轴承拉进轴承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低,就是人手打方向盘那个转速,轴承外圈和孔过渡配合,并且有一端没有固定,怕间隙太大产生异响。而 ...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另一端连接什么?但是我感觉,这么低的转速,轴用h7的公差,1.6粗糙度都完全没问题。我们公司转速300r/min的Ø40轴用公差是h7,用榔头稍微敲进去。

网友:
配合可以,结构不行,哪有轴承档那么长的

网友E:
卡簧为什么不设计在左侧,轴承从右侧安装要经过那么长一段轴,而且卡得比较紧,这种方式不便于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簧为什么不设计在左侧,轴承从右侧安装要经过那么长一段轴,而且卡得比较紧,这种方式不便于安装的

考虑过。左边要焊接,焊接后返工拆轴承不好拆。紧配合我做了个液压拉轴器,到时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