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断气保护问题咨询

楼主(2017-07-06):
请问垂直顶升气缸在顶升重物时遇到断气或者断电等情况怎么可以保证重物不下降,是不是和油缸采用电磁换向阀断电切换中位锁油或者采用单向阀的道理一样?

网友:
用带自锁的气缸, 端部机械自锁;

网友:
一般断气不大可能,掉电的话,电磁阀用中封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有些特殊行业有安规要求, 要求双重以上保护,且有一种是机械装置防护,非电非气. 特别大项目出了问题,会让地方领导失业的.

网友:
气控单向阀。

网友:
再加一个气缸
一旦断气,立马物理弹出卡死

网友:
机械保险最好,这个和液压还不一样,理论上,气体是可以压缩的,而液体不可压缩。如果负载小,还好,如果负载太大,是有安全漏洞的。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双重保护,电磁阀选用中封的,然后再加一处机械结构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