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买的德国GARANT(霍夫曼集团)的锻钢焊接型台虎钳

楼主(2017-07-06):
钳口宽度160毫米,钳口最大开口(导轨副全接触)220毫米,极限开口(此时丝杠副全接触,部分导轨副未接触)可以达到240毫米,重量26公斤,锻钢焊接台虎钳就是比较精瘦强悍。它不需要很厚重也能达到极高的耐受力。这款台钳一侧带有两个预紧螺丝可以微调导轨间隙。所以钳口摇晃幅度控制得很好。花了2200元在闲鱼上买的。据说是拆船厂里拆来的,非常新。

网友:
正品的话用到退休都坏不了了

网友:
钳台,用的着,也要进口的吗?资源浪费吧!

网友:
做的好细腻!  德国制造

网友:
看着好结实

网友:
台钳口是一体的,硬度测过?

网友(点评):
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难道另有玄机。

网友:
常见国内台虎钳夹口是附加的两条高碳钢。成本低易于加工制造。

网友:
钳口一体,不能替换?而且是带滚花的?只能用于粗加工夹硬皮面吗?

网友:
看起来真的挺新的
赚了

网友:
结构看起来非常简单大方。

网友A:
就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出来好的!我怎么就看不出来?难道看到是所谓的德国的,自己主观上就强制说好?

网友(点评):
这个懂机械的人很容易看出来的啊,正常情况下160的铸铁台虎钳要50-70公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出来好的!我怎么就看不出来?难道看到是所谓的德国的,自己主观上就强制说好?

外观精致多了,加工面,还有刻度小细节做的是比国产强多了,具体性能没用过就不评论了。

网友:
设计漂亮,美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观精致多了,加工面,还有刻度小细节做的是比国产强多了,具体性能没用过就不评论了。

刻度尺我也发现了  ,但是让你去装夹个东西,这个刻度尺有什么用处?不过看起来真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出来好的!我怎么就看不出来?难道看到是所谓的德国的,自己主观上就强制说好?

干了一年多不知道算不算做机械的。反正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好。我不懂160是什么的规格,我特意淘宝下!QB160,26公斤,何来60-70公斤,而且售价700多。我还是认为太多的人给德国产品主管强行加分,当然我承认德国的品质,我想说的是看品质的时候也要看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了一年多不知道算不算做机械的。反正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好。我不懂160是什么的规格,我特意淘宝下!QB160 ...

你绝对还不能算干机械的,差得太远了。你肯定是拿机用平口钳跟钳工用台虎钳比较那实在是没有可比性的,我用淘宝搜索QB160显示是机用平口钳,机用平口钳钳口低矮得多了。钳工手用台虎钳喉咙深度要高,导轨结构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这不是偷换概念吧?国产的铸铁台虎钳现代铸的非常薄,重量也很轻了确实有,但是新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铸造的很多160的手用台虎钳就是有50公斤以上。只是80年代以后一些江浙私人企业铸造的台虎钳重量是越来越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刻度尺我也发现了  ,但是让你去装夹个东西,这个刻度尺有什么用处?不过看起来真新

刻度可以大致看个开口宽度,实际使用中,经常工件放上才发现开口太小或太大,其实就这么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制造理念,国产和进口的东西,往往是小结构真正影响使用体验。有些国产东西不是不能设计制造好,而是他压根就没想弄到最好,都是差不多就行,想你表面简单的小地方都弄不好,那些看不见的重要的地方你能弄好?在机械展看了一些国产设备,现在都开始往自动化上弄了,比如某国产前列的数控转塔冲床,配了自动上下料,说能实现24小时无人看守生产,但话说回来谁敢用?真买回来干一堆废品,出撞机事故算谁的?直接就这么问他们销售,没一个敢拍胸脯说算他们的,为什么敢说这话,因为我就用着他们的塔冲,有人值守还小毛病不断,无人值守也不知道能干成什么样。公司是小公司,设备都是国产的,基本都是用着修着,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各种奇葩的问题,什么不知道哪里掉了一块焊锡把电路板针脚短接了,不知道那个线头松动了,拽拽又好了,不知道那个磁感应开关时不时失灵一下,不知道怎么弄的数控系统程序跳步了。所以有钱真的想试试外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