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国外图纸标注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7-07-06):
请问有大神能看懂外国的图纸吗?知道这些国外的图纸标注标准是什么不?比如单位啊什么的! 在线等,非常感谢!

网友A:
看右下角该有的都有了,角法未标注公差,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不一样,目前国内大多数是日派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右下角该有的都有了,角法未标注公差,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不一样,目前国内大多数是日派的图纸

英文很渣,就是看不懂才问的

网友B:
标题栏左上角不是写了尺寸是英制
第三视角
老美的图纸,最tmd烦

网友A:
能接外单,肯定有外语啊,把图纸翻下就好了,很简单的,注意是语言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栏左上角不是写了尺寸是英制
第三视角
老美的图纸,最tmd烦

对啊,语言障碍就算了,标准也不一样,看不懂;有些感觉跟国内的公差标注差不多,但是有没有公称尺寸,无奈;而且,如果是单位是英制,有的尺寸换算成毫米就是0.1微米的精度,这感觉也有点不现实吧,装配图也看了,做的东西感觉没必要这么高的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外单,肯定有外语啊,把图纸翻下就好了,很简单的,注意是语言障碍

没外语方面的人才,也不知道老板去哪里找的单,现在我们几个英语渣渣一脸懵逼

网友:
现在外语还能是障碍吗?!查词典啊!

网友:
百度翻译、谷歌翻译……

要是连字母都懒得敲,那谁也没辙了

网友:
尺寸都是英寸乘以25.4转化过来就可以了。。。。技术要求什么的软件翻译一下就行

网友C:
公差给的很大啊,下面给的未注公差也要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给的很大啊,下面给的未注公差也要换算的!!!

有点没看明白他这个公差标注方法,公称尺寸,上下偏差有点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没看明白他这个公差标注方法,公称尺寸,上下偏差有点不明白

你看一下这个解释可以不

网友:
单位都是英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个解释可以不

相当于他们是直接把尺寸的范围标注出来了,和国内公称尺寸±偏差 有点区别,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当于他们是直接把尺寸的范围标注出来了,和国内公称尺寸±偏差 有点区别,对吧?

这个也只是我针对你这个图纸的一些理解,你可以在参考一下其他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只是我针对你这个图纸的一些理解,你可以在参考一下其他的建议!!

谢谢!

网友:
尺寸图纸上是英制的,视角是第三视角,最重要的未注尺寸公差是按照ASME 14.5M-1994的,好像没看到材质要求

网友:
社区资料库里好像有专业英语的资料